简单的控制变频器输出通断怎么做?用485通信或者IO口

楼主(2021-08-29):
刚接到一个任务,用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只需要通断控制就行了,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变频器,用的是金钟的G600系列变频器
看说明书是把对应IO口接地就行,是这样吗

网友:
多段速控制方式,把cw或者ccw信号接地就能转

变频器上的旋钮还能调速

网友:
给运行信号通断就行了

网友A:
楼主 需要浏览一下厂家给的说明书
其实  不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需要浏览一下厂家给的说明书
其实  不男滴

主要是说明书太长了,没时间研究,如果只是控制通断,当成一个机械开关来用能不能直接控制一下IO口就行

网友B:
一个机械开关进行,有控制端子的,不过要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机械开关进行,有控制端子的,不过要调参数

就是设置好以后控制一个端口的高低电平就可以让这个变频器输出通断了吗

网友:
用IO控制,RS485容易受干扰。我之前做的,配置参数时用RS485,启停用IO,这也是变频器厂家推荐的方式。

网友C:
P0-01设置为1>设置命令源来自输入端口。
P4-00  DI1输入端子功能设置,1正自锁转运行,2反转自锁运行。4正转点动,5反转点动。  1与2需要设定停机io,P4-01参数DI2端子功能设定,参数设置为8自由停车。然后对应端子与com短接就是使能了。转速直接控制面板加减就可以了。
ps插入图片

网友:
启停必须io啊,干净利落

网友:
不想看说明书   我也懒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01设置为1>设置命令源来自输入端口。
P4-00  DI1输入端子功能设置,1正自锁转运行,2反转自锁运行。4正 ...

好的 非常感谢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