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jar的运行方式

楼主(2021-08-30):
jar直接关联javaw无法运行,把jar程序和相关dll等拷贝到JAVA的bin目录,命令行方式java -jar ...可以运行。帮忙指导,谢谢

楼主:
JAVA的环境没有配置好?求指点

楼主:
“平时做Java开发,偶尔会导出可运行的jar文件,这种文件导出之后应该可以双击运行的,但是某一天导出并运行之后发现什么也没有出现,java的线程也没有启动,解决办法就是用命令行运行。”

求非命令行运行方式

网友:
修改注册表即可

网友A:
不能双击运行jar文件的解决办法:

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javaw.exe\shell\open\command,然后编辑其默认键值,

改为"C:\Program Files (x86)\Java\jdk1.6.0_30\bin\javaw.exe" -jar "%1"

注意:

1. 红色字体部分需要根据你自己电脑上Java的安装路径做相应修改。

2. 键值中,-jar 的前后各有一个空格。

以上摘自网络,很久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修改注册表解决了

网友:
用一個腳本包一下,在腳本裡面調用 java -jar xxx.jar 命令,然後你雙擊腳本程序就好了

或者網上搜尋 java 打包可執行工具,譬如搜 java to exe

我不會 java 也知道怎麼操作,從事 java 開發的人竟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双击运行jar文件的解决办法:

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javaw.exe\shell\open ...

感谢,可以了。现在还有个问题,要把javaw.exe拷贝和*.jar文件同一个目录才行,有解决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