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户用"嘉立创板材检测"顺利解决了售后投诉问题!

楼主(2021-08-30):
1)嘉立创板材检测开展了几天,从检测结果来看,  批量不合格板材达到了60%!
2)我们做了一些随访,更多的客户是不清楚供货商用了不合格产品,
3)有一些差板材出现了问题,一检测果然是6张布的不合格产品, 客用我们的检测报告,顺利的找到原来供货商要求重新生产!

网友A:
袁总,想知道2.0板厚的是几层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袁总,想知道2.0板厚的是几层布,谢谢

2.0厚为10张,但2.0很少有板厂偷料,因为用量太小!

网友:
谢谢袁总,你们要做行业的灯塔啊。加油

网友B:
偷料减少布的张数,是添加什么材料,然后让每张布变厚么?

网友C:
还盖章,这得得罪多少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料减少布的张数,是添加什么材料,然后让每张布变厚么?

为了保证厚度,又要偷布,只能用很粗的布,布的纹理很粗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保证厚度,又要偷布,只能用很粗的布,布的纹理很粗糙!

请教   布的结合材料 一般是胶水还是树脂? 也许两种成分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   布的结合材料 一般是胶水还是树脂? 也许两种成分都有?

环氧树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   布的结合材料 一般是胶水还是树脂? 也许两种成分都有?

玻纤布作筋,刷树脂+填充剂压实固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厚为10张,但2.0很少有板厂偷料,因为用量太小!

袁总,麻烦科普一下,布的层数少了,会影响哪些性能,比如机械强度,耐火性能,电气耐压,高频性能等等。

网友:
也一直不清楚  所以还是问了
按说玻纤的玩法大同小异

如果不是很费钱  真想搞点玻纤自己糊个什么东东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玻纤布作筋,刷树脂+填充剂压实固化

树脂 和 填充剂的型号知道吗  或者说名称

固化一般是 常温 还是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袁总,麻烦科普一下,布的层数少了,会影响哪些性能,比如机械强度,耐火性能,电气耐压,高频性能等等。 ...

解释你这个问题,我们用这种板材说明书来回复及解答:
1:只能做低压,低电流,何谓多少低压低电流,板材说明书自个也没有说明,最少说明6张布是影响电压及电流  也就是你说的耐压有影响,
2:还有一个参数0.4   就是对于板子比较流的,存在漏电流的风险及隐患!
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树脂 和 填充剂的型号知道吗  或者说名称

固化一般是 常温 还是高温?

楼主发这个贴之后,我便找了相关的教程学习,不过我学习的目的是了解是怎么回事,毕竟我们并不是为了要制造基板,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常温固化还是高温固化。作为应用,知道TGXXX是PCB基板的软化温度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盖章,这得得罪多少同行……

只能说这些同行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盖章,这得得罪多少同行……

有人插队总得有人站出来,不然行业真烂了,烂了整个行业也没救了,现在不是在比谁用的板材质量好,而是谁比谁的更差,

网友:
据说供应链上的报价有很多种档次,有资金盘的价(这种卖家主要赚现金流),有做了找死不做等死的价(死磕),还有最大的招叫跑路价(骗了上家的货尽快套现)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C:
还盖章,这得得罪多少同行……

本来就是友商。

抛开公司的品格不说了,何况做大到一定程度,能用堂堂正正的阳谋打击鼠辈对手,而树自己形象,为什么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插队总得有人站出来,不然行业真烂了,烂了整个行业也没救了,现在不是在比谁用的板材质量好,而是谁 ...

袁总您好,在你家做的一款小板子(pcb+贴片+物料都是你家的,含元件金额才几千元),第一批500套(50拼板*10大片)没问题。 现在第二批1500套(50拼板*30大片)属于返单,结果你们将一个原本5mm的机械孔,做成了4.8的了,造成第二批板子无法使用。  明天上班向你们提交质量问题。

   真想不明白返单的,你们怎么还改我的机械孔的大小!!!你公司没有规定返单不能修改任何参数/直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