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Z8081的网口,在工作几小时后会无法连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1-08-30):
基于飞凌的 im6ul开发板电路改的自己板子。

插入网线后灯会闪烁,工作正常。等一段时间后1-10小时,RJ45上的灯会变成很暗的常亮。
一批板子都有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朋友们帮忙看看

网友:
REXT 设置PHY发送输出电流的,根据规格书要求配置

网友:
每个PHY几乎都要配置 外置电阻 参考8201的说明 这个电阻必须严格按要求设置

网友:
dts 里设置一下 phy-reset-gpios 看看 ,NXP官方的dts貌似没设置这个,踩过坑。。

楼主(2021-12-19):
手册上是REXT :set PHY transmit output current. Connect a 6.49kΩ resistor to ground on this pin.

6.49用成了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是REXT :set PHY transmit output current. Connect a 6.49kΩ resistor to ground on this pin.

6. ...

换了规格书指定的电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规格书指定的电阻问题解决了吗?

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
看看时钟有无问题

网友B(2023-10-12):
我现在也遇到ksz8081的这个问题了,i.mx6ul连接ksz8081,现场运行几天后会随机出现网络无法连接,重启设备才行。请问楼主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ksz8081的这个问题了,i.mx6ul连接ksz8081,现场运行几天后会随机出现网络无法连接,重启设备 ...

因为四层板,但中间有一层做了负片,但没有连接GND,好像。

后面修改了有改善,但没长期验证,因为这个项目已经停了。

网友(2023-11-11):
问题找到!不是以太网部分的问题,而是使用sdma造成的整个系统卡死,去掉对sdma的依赖同时增加watchdog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