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 T 18287 国标中的0.2ItA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30):
5.3.2.2中的 以0.2ItA电流放电,这个电流怎么算?

网友:
我的理解是俗称的 0.2C ,不知对否?请其他兄弟指正。

网友A:
看3.5......
看法规不看术语等于没看

楼主:
I5A  =  C5Ah/1h
这个C5是以5h倍率放电到终止电压的容量。

这个5h倍率放电是以能放电5小时的电流放电?

如果是标称3400mAh的电池,实际容量是3350--3450,这个放电电流怎么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3.5......
看法规不看术语等于没看

术语是看了的,没有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术语是看了的,没有理解。

3.5参考试验电流
参考试验电流用ItA表示, ItA  =  C5Ah/1h

C5在3.4有定义: 额定容量, 制造商标明的电池或电池组容量. 23℃以5h倍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 用C5表示, 档位为Ah或mAh

额定容量3400mAh
0.2ItA = 0.2 * 3.4Ah / 1h = 0.68A

这法规没哪里很难理解的吧?

网友B(2021-12-18):
如果一组电池不知道它的实际容量,要按照这个标准应该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组电池不知道它的实际容量,要按照这个标准应该怎么测试?

按标称容量就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组电池不知道它的实际容量,要按照这个标准应该怎么测试?

补充,如果你说的是个旧电池根本没有标签之类的,那么按标准就不用测了。因为没有标签就没有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补充,如果你说的是个旧电池根本没有标签之类的,那么按标准就不用测了。因为没有标签就没有标准。

如果一批电池是3400±50,额定容量怎么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批电池是3400±50,额定容量怎么标?

就按标称值啊

网友B:
您说的很对,好像又什么也没说。
电池的额定容量是制造前就知道了,还是造出来后测了才知道?如果测了才知道那应该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很对,好像又什么也没说。
电池的额定容量是制造前就知道了,还是造出来后测了才知道?如果测了才 ...

设计的时候有个设计容量,希望能做到多少容量,电极啊什么的该用什么参数才行。
造岀来以后实测,看有没达到设计值。
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啊,按某个参数来设计,设计完了还要实测,最终以实测值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很对,好像又什么也没说。
电池的额定容量是制造前就知道了,还是造出来后测了才知道?如果测了才 ...

比如设计一个电池,计划多少容量,实际测了发现达不到,只能达到比计划值少一点的容量。
你又不愿重做,决定降低容量接受。那就按降低的标称值来测,就能通过了。
东西还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标准值不同,那么测试标准就不同。

网友C:
标准规定你标称多少容量的电池,要按0.2C放电,放够5个小时。
说白了你调整放电电流,调到5个小时放光,那么这个电流乘5就是标称容量。先打枪后画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规定你标称多少容量的电池,要按0.2C放电,放够5个小时。
说白了你调整放电电流,调到5个小时放光,那 ...

赞一个,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