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15 版本都安装不上怎么个原因?

楼主(2021-08-30):
如图安装了AD 14和15 版本都安装不上 出现的错误如图,什么原因导致,.net已经安装。请教下各位

网友:
是不是电脑太老了

楼主:
不是的,感觉软件不是问题因为以前装过,就是电脑的问题,原来电脑win10行,这个也是win10就装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感觉软件不是问题因为以前装过,就是电脑的问题,原来电脑win10行,这个也是win10就装不上了。 ...

试一下新版的

网友:
英文提示好像是安装包损坏了

网友:
正版有客服小姐姐的,否则建议不要这么发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