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 需要多少个IO口?(MARLIN2为例)

楼主(2021-08-30):
手头只有1个F103的最小系统板
数了数只有32个GPIO口  可能还不一定都用

网友A:
不要热床不要显示屏的话,步进4 x 3p = 12p,限位3 x 1p = 3p,热敏1p,加热棒1p,风扇1p,串口2p,总共20p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热床不要显示屏的话,步进4 x 3p = 12p,限位3 x 1p = 3p,热敏1p,加热棒1p,风扇1p,串口2p,总共20p ...

看来象是够了    热床少了恐怕不行,输入输出算2个口,

LCD不会超过4个口

看来值得画个图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象是够了    热床少了恐怕不行,输入输出算2个口,

LCD不会超过4个口

热床+热敏2p,LCD用I2C口的OLED 2p,旋转编码器3p,SD卡再加5p,32p刚好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床+热敏2p,LCD用I2C口的OLED 2p,旋转编码器3p,SD卡再加5p,32p刚好用完。   ...

但是。。  但是。。   我把USB忘了   还有刷机口。。

USB 2个口  是不是不占用的为好?

SW或许可以不管,其实我还没体验过ST-LINK线    都是用的USB2TTL

限位共用1个口就够了

XY结构
——————————————————————
3轴驱动,   3 P  X3  =  9
走丝电机                   理论上2个口就够了,但固件是否支持  还待研究       = 2
限位           = 1

注塑机        = 2
热床                   = 2
风扇            = 1
串口            = 2

SD卡           = 5
LCD             = 3     (ST7920 / 12864)
编码器         = 3

算下来30个口
准备画洞洞板了

网友B:
限位一个不够,最好还要加上自动调平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一个不够,最好还要加上自动调平检测

自动调平检测?

想太多了吧,, 做个3D打印机而已   不是做飞行器啊

网友B:
根据自己玩3D的经验,调平作用巨大,手动调节会耗掉你开机打印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自己玩3D的经验,调平作用巨大,手动调节会耗掉你开机打印的欲望。

这种事情   一个水平尺就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事情   一个水平尺就解决的

想靠水平尺解决,放打印机的台面要水平,打印机框架精度刚性要足够,打印平台要和框架平面平行,打印头运动平面要和框架平面平行,DIY条件之下,没那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热床不要显示屏的话,步进4 x 3p = 12p,限位3 x 1p = 3p,热敏1p,加热棒1p,风扇1p,串口2p,总共20p ...

大师样样精通,知识的广度及深度望尘莫及,
大师是一个团队(许多人)还是一个人?

网友C:
怎么也要加个状态指示L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要加个状态指示LED吧。

LED还不嫌多吗

大大小小有那么多板子,,要了解状态?  看屏幕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靠水平尺解决,放打印机的台面要水平,打印机框架精度刚性要足够,打印平台要和框架平面平行,打印头运 ...

你说的这些   都是做机器最起码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热床不要显示屏的话,步进4 x 3p = 12p,限位3 x 1p = 3p,热敏1p,加热棒1p,风扇1p,串口2p,总共20p ...

请教下斑竹    MARLIN2  启动的最基本硬件环境有哪些?

我现在一块2560+RAMPS1.4的空板,加了12864/7920屏+编码器旋钮

默认文件里只启用了 这一行
#define REPRAP_DISCOUNT_FULL_GRAPHIC_SMART_CONTROLLER

固件编译和上传看似没问题,有校验

通电后屏幕12864点全部有底色  没有其它内容
猜测是不是MARLIN启动后马上终止运行了?

配置文件里哪些硬件  默认有配置的然后注释掉后不会影响最基本的启动?
(不影响屏幕菜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