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识别元器件的能力还没以前强了

楼主(2021-08-31):
直接用PCB网站自己导出的bom和坐标,普通的电容电阻2/3都识别不出.
比如 510Ω R0603 这样都识别不出,后面我自己修改BOM,把R0603改为0603还是识别不出,
后面替换的时候发现提示我引脚数量不对,我又自己加上了Pins这一栏,大概是在第7栏,结果还是识别不出,
最后只好手动一个个选的.

要是一开始就这样也没啥好奇怪的,可是以前都用的好好的,电容电阻还是很好识别的,现在越改越不行了...

网友A:
这个优化已经开发完成,在测试中,预计下个月初上线解决阻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优化已经开发完成,在测试中,预计下个月初上线解决阻容问题。

同样发现, 越改越差, 就是陪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发现, 越改越差, 就是陪练的.

开发躺枪,是这个搜索一直没有改。是元器件种类越来越多,原来的模式不适合了。
这个搜索还是N年前的

网友:
可以说是非常难用。。每次需要手选很多

网友:
还以为是我的问题呢,看来大家也遇到了,后来好多手动选择,

网友:
是的,以前可以找到的元件,现在都找不到了,得一个一个手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