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用ONENET与MQTT时怎么处理16进制的数据?

楼主(2021-08-31):
请教大家在用ONENET与MQTT时怎么处理16进制的数据?因为上传数据时都是JOSN形式,所以是不是都转成字符了?

网友A:
是的,你想的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想的是正确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一般把数据转成base64格式。在添加到json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把数据转成base64格式。在添加到json中。

有啥高级用途?

网友C:
比直接转成字符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直接转成字符小一些。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