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能自动判断收到的是字符还是16进制数据吗?

楼主(2021-08-31):
请教单片机能自动判断收到的是字符还是16进制数据吗?就是来字符不处理,来16进制转成字符。

网友:
并不能。
例如收到 41H 30H,既可当成两个字节(0x41、0x30),也可当成两个字符('A'、'0'),还可以当成字串("A0"),最后还能解析成HEX码(0xA0)。

网友:
传ascii吗?那只有0-F,可以猜测。但玩意

网友:
我传个30,也没法说是0还是真30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同事经常问我关于十六进制和字符的问题,0x30 是0x30还是‘0’?

网友:
所有数据必须自己编码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要加按扭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能不能让对方把十六进制转成字符来发0x01就是'0' 'x' '0' '1'

网友:
字符是16进制的子集,还是自己定好数据格式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能不能让对方把十六进制转成字符来发0x01就是'0' 'x' '0' '1'

不行,别人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别人的设备.

既然有设备,你能把数据抓下来吗?能抓下来的话,你能人工判定吗?
如果人工都判定不了,那基本就不行。
能判定就把规则总结出来写段代码替你做就行。
你贴一段示例数据网友也能更有针对地提意见。

网友:
协议自己定义,肯定可以了。最讨厌那种串口通信,没有引导码,又没有校验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