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沉池,厕所的地面可以跟外面一样高吗?(重点讨论:直出马桶可以不需要排污泵吗?)

楼主(2021-08-31):
我看到没有沉池的厕所,都是搞出外面一些的。

这样厕所就无法做到无障碍通道。

我研究了一下,认为可以做到。

先声明一下:我是自建房子,马桶排污管和地漏排水管都是直接从厕所墙壁通到外面的管道。

主要措施是:

1。马桶使用直出的,即排污口是水平的。但我对这种结构不熟悉,难度还需要排污泵?没有电或泵坏了,马桶就用不了?有不需要排污泵的吗?

2。厕所地下水管和电线管大概需要预留5cm高度。厕所排水地漏到外墙,利用这5cm的厚度就够安装。当然布水管和电线的时候,要避开地漏管道。

网友:
这种是墙排的马桶,应该可以。地排的就应该要高出来了。

网友A:
没有沉池的情况很多啊。排水管下穿到楼下再引到主排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沉池的情况很多啊。排水管下穿到楼下再引到主排水管

下穿到楼下怕漏水啊。而且影响楼下美观。

并且在楼层水泥上打个大洞会对强度有影响。

网友B:
自家一栋楼的就会不用沉池,维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家一栋楼的就会不用沉池,维修方便

我做了几十个沉池。全部废掉。因为我重新设计间隔,厕所位置都变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穿到楼下怕漏水啊。而且影响楼下美观。

并且在楼层水泥上打个大洞会对强度有影响。 ...

不影响 很多商品房都是这样的。主要是防水没做好不穿板也是要漏的,穿板的管子做防水时防水涂料要上刷10公分。我和我同事旧的房子都是没沉池的,同一年装修的,十年了没漏过水。强度有影响,不过除了马桶的,其他的都是小孔,影响不大。坏处主要是维修的时候要到楼下先拆了邻居的吊顶铝扣板才可以弄,好处是维修的时候管子都是可见的,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 很多商品房都是这样的。主要是防水没做好不穿板也是要漏的,穿板的管子做防水时防水涂料要上刷10 ...

我知道商品房都是这样,因为管道没有外露。

自己的房子管道可以外露。

网友C:
我们好多都是下水管穿到下一层再进主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好多都是下水管穿到下一层再进主管道

是的,我原本也是这样规划。现在改变主意。

新的方案不需要在楼板上钻孔,避免最麻烦的防水问题。

网友:
看结构不需要泵辅助排污,且自带存水弯。

网友:
用墙排的没问题,我家阳台改了一个卫生间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这两款都不需要排污泵:

这两款马桶,大家喜欢哪一个的造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77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原本也是这样规划。现在改变主意。

新的方案不需要在楼板上钻孔,避免最麻烦的防水问题。 ...

就算新的方案不需要在楼板上钻孔,照样还是要做防水。能外墙排水也好,不过你的地漏也有高度,难道用不锈钢定制排水槽?在雨水、地漏和排污建议分开处理。

网友:
马桶排水要直通户外主管,并且需要低于地漏排水接入口,否则地漏怕是会喷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