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马桶,大家喜欢哪一个的造型?(有结果,不用投票了)

楼主(2021-09-01):
两个都是大冲力、号称防堵王。
两个尺寸差不多(属于大尺寸)。
价格差不多。

就看造型了。大家喜欢哪一款?因为是安装到出租公寓的,尽量满足大众化眼光。

第一个

第二个

单选投票, 共有 42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1.90% (5)
88.10% (37)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建议考虑一下挂壁马桶,可以省出不少地面空间,有利于保洁。价格现在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已经是墙排了,就不如挂墙安装那种了,地面空间好保持卫生,水冲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考虑一下挂壁马桶,可以省出不少地面空间,有利于保洁。价格现在也差不了多少。 ...

哈哈,我没有想过这个,马上考虑!

我的墙壁是标准红砖,一个平放一个竖放(即一个半砖的厚度),称重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看了一下。水箱等隐藏安装到假壁里面。万一水箱坏了要更换,假墙要拆掉,工程浩大。

我的定位是:马桶一有故障,整个扔掉、整个换新。

传统一体马桶,更换起来不需要施工,半小时肯定可以。

注意:我要安装几十个,出租使用的。

楼主:
哈哈, 不用投票了。

下面这个造型最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没有想过这个,马上考虑!

我的墙壁是标准红砖,一个平放一个竖放(即一个半砖的厚度),称重应 ...

这种马桶主要是靠支架承重,支架和墙固定的螺丝只防止支架前倾倒下,这个受力不大,墙砖质量别太差就行。

挂壁马桶前面板可以取下,面板背后的小洞方便做维修,但整个水箱没法取出来。

我常看见的做法是假墙(假墙是半高的,不是到顶)的顶面是一块大理石盖板,盖板掀开后可以拆换水箱。盖板颜色和墙面选一致的,平时也比较美观。

以前自己设想过把假墙里水箱正对的这片墙面用一块装饰板代替,装饰板用螺丝固定上去,最终板与墙面平齐。这样好处是卸下螺丝板取下来后整个水箱都暴露出来,维修拆换最方便。不过市面上还没见过有人这么做,所以要找能接这个活的师傅是个问题。

挂壁马桶相对一体式有个隐患是水箱和马桶之间的连接,质量不好会漏水。

如果是自己住的房子,挂壁是首选。出租房大量安装的话,不得不考虑维修保养的问题。好处是出租房档次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