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猴3D金属打印材料选型征求意见

楼主(2021-09-01):
嘉立创三维猴即将采购1台金属打印设备,价格区间在 400-500万之间。这个设备将会成为嘉立创CNC提供有利补充。

金属打印比CNC的优势是 能够打印复杂成型,同时也可以做中空的轻量化设计,劣势也在于价格不是太美丽,早期订单不多,速度可能也不会太快,需要拼单打印。

金属打印一般是尺寸是100㎜以内,精度±0.1㎜,
大于100㎜,精度为±0.1%。

粗糙度与材料有关,不锈钢材料工件的垂直面和水平面粗糙度Ra6左右

金属打印的材料可以支持比较多,但是目前我们不会去换粉,第一步支持最常用的一种材料。

调查市场中常用的是不锈钢  或者 铝。 假如我们只选一种,你期望的是不锈钢 还是铝呢?

网友A:
期待打印不锈钢

网友B:
3D金属打印省材料,能做复杂形状,CNC可以做表面精度,两者结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开开脑洞,搞搞以前想都不能想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打印不锈钢

这就厉害了

网友:
个人肯定选择铝。

网友C:
肯定是不锈钢啦。铝太容易加工,除了太奇形怪状的中空的工艺品外,CNC加工的效率非常高,没太大必要打印,而且还要做阳极才好看耐用。 相反,不锈钢本身CNC加工起来比较费劲,强度也够高,用3D打印可以作为CNC的有效补充

网友D:
3D打印机现在这么高级了?

不锈钢也能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打印机现在这么高级了?

不锈钢也能打印?

航空发动机的什么叶轮还是涡轮都可以打印了。 将来的趋势

网友E:
在三维猴打过很多次了,体验很好,强烈要求你们上黑色光固化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金属打印省材料,能做复杂形状,CNC可以做表面精度,两者结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开开脑洞,搞搞以前想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x411G7a5
这种机器也是有的。

不过如果打印和CNC是分开的,如果能提供一种标准的夹持设计,那打印完再铣出精度来,可太棒了。
另外希望3D金属打印能提供攻丝服务。手工干太吃力了,也不准。

网友F:
期待不锈钢,请教一下,做中空的结构,是不是需要有孔隙排出填充粉末,不能有完全密闭空腔?

网友G:
支持不锈钢。表面粗糙度可以通过后处理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不锈钢,请教一下,做中空的结构,是不是需要有孔隙排出填充粉末,不能有完全密闭空腔? ...

需要有孔,否则粉末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三维猴打过很多次了,体验很好,强烈要求你们上黑色光固化的材料

材料我们拿到了样品,目前新场地没有装修好,设备不够,不敢太多材料,怕扯到蛋。

网友H:
400-500万,你们一台设备就低得上我们公司的总资产了

网友:
终于来了! 很想体验一下!

网友:
有大概价格出来了么

网友:
透明3d打印会有吗?金属打印提上日程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不锈钢啦。铝太容易加工,除了太奇形怪状的中空的工艺品外,CNC加工的效率非常高,没太大必要打印, ...

没错,铝没必要打印,打不锈钢价值才能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不锈钢。表面粗糙度可以通过后处理提升吗?

可以把这个视为铸件(表面质量其实比大多铸件好)

可以之后再安排机械切削加工和打磨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3D打印机现在这么高级了?

不锈钢也能打印?

激光粉末烧结,铺一层粉末,激光烧一层

网友I:
不用想,肯定是不锈钢。

1。铝能做到的,不锈钢基本都能做到。反过来就不行了,不锈钢能做到的,铝经常做不到。

2。铝拿到外面机加工很容易,不用一定找嘉立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想,肯定是不锈钢。

1。铝能做到的,不锈钢基本都能做到。反过来就不行了,不锈钢能做到的,铝经常做 ...

嗯,那就确定是不锈钢了。

网友J:
呃,没人考虑一下价格?
我们有个供应商打印不锈钢的价格是10块钱/克。随便一个小物件都是几百上千块。
算上密度,不锈钢的价格应该铝的XX倍。
一般用铝合金早就够了。不够我就加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就确定是不锈钢了。

估计你们买机器的时候,不锈钢只是贵一点点。

但不锈钢的部件的价值,远远高于铝部件。

不锈钢机械加工难度大、外面行情机械加工费比铝高好几倍。

投资角度,肯定不锈钢。容易收回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呃,没人考虑一下价格?
我们有个供应商打印不锈钢的价格是10块钱/克。随便一个小物件都是几百上千块。
算 ...

如果只买一台机器,不锈钢。
如果以后再增加机器,加一台铝合金。

按你的思路,其实尼龙也能代替铝合金  :)

网友K:
一直没搞懂金属打印是如何处理金相结构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一直没搞懂金属打印是如何处理金相结构的

几百万一台,还有什么不能处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呃,没人考虑一下价格?
我们有个供应商打印不锈钢的价格是10块钱/克。随便一个小物件都是几百上千块。
算 ...

之所有有铝,肯定有它的市场。

我们肯定只选择一个最佳的。当然后面有订单了,钛合金的也搞。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几百万一台,还有什么不能处理的 :)

金相组织决定金属工件物理特性和工作性能,涉及冶金、锻压、热处理(退火淬火正火回火)的综合结果,是整个的产业链,几百万的设备远远搞不定。不过这与主题无关,属于题外话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金相组织决定金属工件物理特性和工作性能,涉及冶金、锻压、热处理(退火淬火正火回火)的综合结果,是整 ...

这只是金属打印。估计使用激光将金属粉末烧结融合在一起,有一定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只是金属打印。估计使用激光将金属粉末烧结融合在一起,有一定的精度。 ...

大概是这样吧,能打不锈钢也很不错了

网友:
不锈钢制品的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期待打印不锈钢,
铝随便一台cnc都可以搞

网友L:
不锈钢粉体的保存和使用比铝粉要好处理很多,对生产比较友好。建议做不锈钢打印,价格随行就市,
关键是把后处理做好:去支撑,热处理,外观处理,CNC再加工等。这些做不好的话,对厂家而言
生产效率上不去,对客户而言,加工质量没有保障。打印金属件有很多用途,特别是在定制类产品
里边用途很大,这玩意儿是完全不适合批量制造的。

网友:
金属3D打印~ 想去参观下设备体验下打印过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不锈钢粉体的保存和使用比铝粉要好处理很多,对生产比较友好。建议做不锈钢打印,价格随行就市,
关键是把 ...

使用粉末支撑打印,不需要支撑的(因为粉末本身就提供了支撑)。

但不锈钢外壳这样打印出来,外观肯定不是镜面的。不锈钢要镜面的才好看。否则是哑光。建议镜面处理收费。

看来嘉立创要招一批女工,专门负责打磨镜面外观 :)  这个工作机器做不了,只能手工。

网友:
铝吧,类似压铸铝那样,后期加工也方便,不锈钢连钻孔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粉末支撑打印,不需要支撑的(因为粉末本身就提供了支撑)。

但不锈钢外壳这样打印出来,外观肯定不 ...

不锈钢需要支撑的,尼龙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需要支撑的,尼龙不需要。

晕。。。

支撑柱也是不锈钢?!

那好玩了,你们要招大量女工打磨表面了。不锈钢的强度很高,支撑柱切割后,需要人手打磨,否则很难看。

网友M:
我选不锈钢,最好还能做电解抛光,你们有这个了,我有些箱体就不用焊接了,直接打印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选不锈钢,最好还能做电解抛光,你们有这个了,我有些箱体就不用焊接了,直接打印算了 ...

价格大概2.3元每克 , 能抗住吗?

网友B:
金属支撑用5轴机来割 ,杀鸡用牛刀,锋利无比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价格大概2.3元每克 , 能抗住吗?

算了一下,感觉有点贵
一个小盒子,SLA打印约3g,2元/件,尼龙打印5元/件
换成不锈钢约20g,要46元/件,感觉有点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N:
算了一下,感觉有点贵
一个小盒子,SLA打印约3g,2元/件,尼龙打印5元/件
换成不锈钢约20g,要46元/件, ...

能用SLA 尼龙解决的问题干嘛用不锈钢呢?

只有必须用不锈钢才用不锈钢。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选不锈钢,最好还能做电解抛光,你们有这个了,我有些箱体就不用焊接了,直接打印算了 ...

恐怕成本无法接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0-500万,你们一台设备就低得上我们公司的总资产了

兄弟,人家都有中国几家顶级资本投资了。你要能和他们比,你在福布斯中国上名字找的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SLA 尼龙解决的问题干嘛用不锈钢呢?

只有必须用不锈钢才用不锈钢。

这个盒子也承重,所以最好用金属。现在不是没得选嘛

网友P:
我希望是铝,后期方便开孔或者铣削。3D打印仅做结构验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算了一下,感觉有点贵
一个小盒子,SLA打印约3g,2元/件,尼龙打印5元/件
换成不锈钢约20g,要46元/件, ...

不锈钢因为强度很高,加工费很贵的。

我下面这个手动榨汁机,149元。

注意:这是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如果塑料可以做到10元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希望是铝,后期方便开孔或者铣削。3D打印仅做结构验证用。

那就打印尼龙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支撑用5轴机来割 ,杀鸡用牛刀,锋利无比

很多地方是7轴也伸不进去的。

就算机器割了,表面也很难看。必须打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恐怕成本无法接受吧

呵呵,金属能打印,我都会买一台,这省很多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金属能打印,我都会买一台,这省很多人工。

活捉500万是零花钱的土豪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价格大概2.3元每克 , 能抗住吗?

这并不算很贵,
我做一个箱体的价格差不多自己要8万,按公斤算你要11.5万,
我好奇的是能不能保压,打印的有没有孔,我们有细微的孔看不见,但是就不能保压
东西不在乎多贵,在乎它能做什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这并不算很贵,
我做一个箱体的价格差不多自己要8万,按公斤算你要11.5万,
我好奇的是能不能保压,打印 ...

几十万的货咱也做,但确实没有量。做一个,收工!所以说单价高重要,数量更重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这并不算很贵,
我做一个箱体的价格差不多自己要8万,按公斤算你要11.5万,
我好奇的是能不能保压,打印 ...

一个外壳8万?你们做军工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个外壳8万?你们做军工产品?

304不锈钢,真空加热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几十万的货咱也做,但确实没有量。做一个,收工!所以说单价高重要,数量更重要。 ...

我们做的都是没有量,每一台都要求稀奇古怪的没有人接的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做的都是没有量,每一台都要求稀奇古怪的没有人接的订单

我们是真叫没量,单品钱很多,时间一算就没事了。客户再拖个两年的款,真是爽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