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ARP扫描到C盘有很多静态IP 是电脑中毒了吗?

楼主(2021-09-01):
如图

删除后马上又生成   请网友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多发了张图, 怎么编辑也删除不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装了虚拟机,正常的。

网友:
你这是虚拟机的ip,很正常

网友:
跟C盘有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网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A:
嗯,C盘IP太多,D盘没有IP,这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C盘IP太多,D盘没有IP,这不正常。

嗯,楼主只有一个盘啊

网友:
虚拟机Vmware 很正常

网友:
一般是网上邻居电脑的IP地址,

楼主:
我就是疑惑这些: 224.0.0.22,  228.73.120.106 ,   239.73.120.106  这些IP怎么也不是虚拟机的IP  它是哪儿来的呢

网友:
回楼上,这是组播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楼主只有一个盘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D盘没有IP呢

网友:
试一下先输入cd /d d:
再ipconfig,就会发现D盘也有好多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