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远程OTA需要搞哪些内容?

楼主(2021-09-01):
我知道的有以下几个步骤:1,先写引导程序.2,把写好的程序拷贝到RAM中.3,选择是否升级.另外用串口助手能否把程序拷贝进去?

网友A:
OTP?还是ota,看你说明也不是空中升级,是STM32 iap串口升级程序吧

网友B:
通过http协议或者mqtt协议从远程服务器分段获取新固件,然后擦除FLASH,写入FLASH。
根据一些IAP或者DFU的官方例子,修修改改比较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P?还是ota,看你说明也不是空中升级,是STM32 iap串口升级程序吧

OTA写错了,就是远程I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http协议或者mqtt协议从远程服务器分段获取新固件,然后擦除FLASH,写入FLASH。
根据一些IAP或者DFU的 ...

谢谢,我想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当然可以自己用串口人肉发数据了,自己搞好协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自己用串口人肉发数据了,自己搞好协议就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