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CBA防水方法!有按键开关的这种。

楼主(2021-09-01):
如题!
请教 PCBA防水方法!有按键开关的这种。
目前从外部按键处,有少量水进入PCBA,把按键的PCB位置,开始长绿毛。
喷防水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按键,请教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材料.

网友A:
按键也用防水的,或者增加硅胶防水开关帽

网友:
欧姆龙就有一颗是防水的
至于等级  需要仔细查看
和国产一毛钱不等的开关比起来
价格不菲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也用防水的,或者增加硅胶防水开关帽

主要是按键位置,不好加硅胶防水,
只能通过其它方式来处理。
看到有一种纳米材料,可以直接喷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

网友B:
用防水按键,再整板灌封或刷三防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按键位置,不好加硅胶防水,
只能通过其它方式来处理。
看到有一种纳米材料,可以直接喷的,不知道 ...

供应商演示过样品,餐巾纸上喷一层以后,倒上水可以兜住水,但是没实际用,感觉他就是喷了一层疏水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防水按键,再整板灌封或刷三防漆。

这确是是个办法,但这个工艺比较复杂,小方案公司不是很好搞这个工艺,换按键倒是可以。

网友:
想按键彻底防水,改为触摸按键

网友C:
改成触摸按键不就防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触摸按键不就防水了么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要看客户想不想改产品结构设计呀,
现在模具以开好了。暂时不好改。
今天下午试了一下纳火防水的材料,感觉不错,正试几片放在水里看看会不会被电解长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要看客户想不想改产品结构设计呀,
现在模具以开好了。暂时不好改。
今天下午试了一下 ...

开关选用 IP65 等级的,线路板灌胶,下图是成熟产品,使用环境恶劣;也可以参照洗衣机和智能马桶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选用 IP65 等级的,线路板灌胶,下图是成熟产品,使用环境恶劣;也可以参照洗衣机和智能马桶的方案

多谢,这种工艺确实能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