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科普一下马桶的冲水方式,如何观察出是直冲式或虹吸式?

楼主(2021-09-01):
我广州和东莞各有一个马桶,都在淘宝买的。

两个马桶型号不同。

但我发现冲水方式区别很大。

东莞这个,如果我一碗水一碗水倒进马桶测试,每隔8秒钟倒一碗(6寸的碗),马桶的水会随时排走一些,保持一定的水位,不会造成漩涡吸走。

而广州这个就非常厉害。倒一碗水,最多2碗水,马上产生强烈漩涡,将马桶内的水排走。

我肯定喜欢广州这一种,冲力特大,又节省水。

东莞这一款,冲力不大,要一次短时间内倒入大量的水才能产生漩涡。

我查回淘宝的资料,商品已经下架,看不上冲水方式了。

谁来科普一下,怎样可以观察到是直冲式或虹吸式?

虹吸式又分为:虹吸和漩涡式虹吸两种,怎么区分?

我想判断出广州的马桶的冲水方式,然后购买这种方式的马桶。

附录:网上有资料,但我无法通过这份资料判断我广州的马桶的冲水方式。

我上面发明的一碗一碗倒水的方法,应该是有价值的,我感觉可以判断出广州的马桶是虹吸式的,东莞的是直冲水的。

网友A:
不懂,感觉马桶最关键的是不容易溅水,其次冲水时不反味,省不省水不能和上面两项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感觉马桶最关键的是不容易溅水,其次冲水时不反味,省不省水不能和上面两项冲突 ...

省水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冲力大。

楼主:
看来喷射虹吸式省水、噪音低。

楼主:
刚才我观察了东莞马桶,发现满足漩涡虹吸式的所有特征,水流从三个方向冲出。

楼主:
我明天回广州,观察一下是否喷射虹吸式

网友B:
有一次住酒店的应该是漩涡式虹吸的,感觉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住酒店的应该是漩涡式虹吸的,感觉非常好。

好的应该是喷射虹吸式。

网友:
不是以前推荐过广东一家仿松下的?

网友B:
在美帝那体验过一次气压式的,真猛真干净。

楼主:
上面的资料,我没有看出“底部增加一个喷射辅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美帝那体验过一次气压式的,真猛真干净。

气压式是否需要用电? 如果需要电机,就不好。

因为我广州那个马桶已经非常干净,冲力特大,没有必要再增加冲力。

楼主:
看来直冲式和虹吸式的主要区别,是直冲式底部没有喷水管道。只是从顶部冲水下来。

网友C:
上次住民宿,发现一个全自动的马桶非常牛。不管小便还是大便,冲的时候都和飞机高铁上的马桶一样会有强烈的下抽的动作和声音,而且力道非常强。 可以搞的非常干净,用水也很省。 知道的是不是可以普及一下这种冲水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住民宿,发现一个全自动的马桶非常牛。不管小便还是大便,冲的时候都和飞机高铁上的马桶一样会有强烈的 ...

我广州的马桶就有这种强烈抽水的声音,吸力很大。东莞的就没有这种吸力大的声音。

我明天回广州研究一下。

楼主:
虹吸,就是我们使用软管给鱼缸放水的原理。

马桶内的水位慢慢升高,高于弯道水位,水就会从弯道流出。就算马桶内的水位低于弯道,仍然会继续流出,直至马桶内的水抽干为止。

楼主:
这段英文视频说明白了马桶虹吸原理。

需要快速产生一定的水位差才能触发虹吸。

【你真的了解马桶的工作原理吗?简直是淋漓极致的展示虹吸原理的应用-哔哩哔哩】https://b23.tv/bw4LaN

楼主:
我到了广州,发现冲水结构跟5楼的完全一样, 属于漩涡虹吸式。

估计是广州的体积大,里面管道设计得好。

东莞的尺寸小,管道没设计好。

网友D:
之前发现有一些马桶只在随便扔一二张就会堵掉,有一些就不会。
我估计容易堵的是虹吸的,不容易堵的是直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发现有一些马桶只在随便扔一二张就会堵掉,有一些就不会。
我估计容易堵的是虹吸的,不容易堵的是直冲 ...

是的,你的感觉是对的。

直冲因为管道大,不容易堵塞。而且直冲据说更省水,冲力更大。但是直冲噪音大。

虹吸的管道比较细,的确容易堵。

所以,直冲也不是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