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三洋变频滚筒洗衣机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1-09-01):
这台洗衣机是7月19号送修的,当时不通电,淘宝淘了一块变频主板用了一个多月就又坏了,索性就只好修原主板,用K刀烙铁开膛破肚后测量启动电阻22欧已坏,电源芯片TNY276没有明显短路,可以确定是电源波动大导致烧启动电阻,用两个22欧串联代替原一个22欧,换好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后底壳是电烙铁挖的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底壳是电烙铁挖的洞?

是的,白光T12挖的,最后全都试好后用704硅橡胶重新密封一下

网友:
挖孔是对付密封胶的好办法,向大师学到了。

网友:
厉害,膜拜大师

网友:
强度破坏了,能顶2年就好了

网友:
烙铁挖开, 烙铁再糊上就好了.  在别处挖块塑料 融上去.  硅胶真不好用的, 长时间会离缝 进潮.

网友B:
厉害,这得收二百以上了吧。。

每次都是成功修复的,有修不好的电器吗?成功率有80%吗?

网友:
好厉害,技术过硬!

网友:
隔了一个月,原来的主板没扔,挺好的

网友:
良心维修,还能保半年,我们这里维修的东西,一般只保1个月

网友:
这个防水用的蜡?还是什么胶?

网友:
居然用蛇形线留过FUSE后手,抽空了解一下蛇形线的分断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得收二百以上了吧。。

每次都是成功修复的,有修不好的电器吗?成功率有80%吗? ...

没有修不好的,除非价格高用户放弃,还有就是没有配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修不好的,除非价格高用户放弃,还有就是没有配件的

楼主真心厉害.....

网友:
楼主真心厉害!
话说这几天我也当了回修理工:给老冰箱门换了密封圈继续发辉余热;创维酷开电视电源板炸了,淘了块替换板起死回生。不过我这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都是简单替换。摩拜楼主无所不能修

网友C:
这洗衣机, 怎么把主板放在底下, 设计很不合理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洗衣机, 怎么把主板放在底下, 设计很不合理嘛

有信心不渗水,放这里便合理啊!有个说法:现在敢造洗衣机的工厂就有能力造百吨小船,因为他们掌握了轴的密封问题。20年前的潜水泵很容易进水,现在泡一年都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信心不渗水,放这里便合理啊!有个说法:现在敢造洗衣机的工厂就有能力造百吨小船,因为他们掌握了轴的 ...

不是轴漫水, 是地上时不时会有积水, 冲洗个地板什么的,  下水道 稍微堵一下什么的, 真心觉得不合理,
至少我这什么次水平是这么认为的, 难道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轴漫水, 是地上时不时会有积水, 冲洗个地板什么的,  下水道 稍微堵一下什么的, 真心觉得不合理,
至少 ...

电源板有塑料装起来的,ip4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有塑料装起来的,ip44

我们探讨 这种结构是否合理 : )
正所谓 结构(工程师水平)不够, 全靠电子(工程师)来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探讨 这种结构是否合理 : )
正所谓 结构(工程师水平)不够, 全靠电子(工程师)来凑  ...

你觉得三洋的结构工程师水平没你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三洋的结构工程师水平没你好?

我没有这么觉得, 上面我已经说了我的水平很次了!
那你觉得三洋的这结构是无可挑剔了么? 滚筒洗衣机的天花板?
希望没有冒犯到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这么觉得, 上面我已经说了我的水平很次了!
那你觉得三洋的这结构是无可挑剔了么? 滚筒洗衣机的天花 ...

我在这个贴子里能学到的,就是蛇形线作为FUSE的延伸应用,在一流家电企业内部是能通过评审的。
至于结构的水平如何,我不懂、也看不出来,只能凭常识觉得没啥大部题,
防水溅只需要IP44就OK了,洗衣机放在地上,外面的水如何泼,也极难涌入低壳的后还有足够的力量溅射到塑料壳内。
三洋开始做洗衣机的时我还没出世,以日本人对产品的认真程度,我只有学习的份。

网友D:
洗衣机是大惯量的旋转设备,重心配置很重要,资源有限的情况,尽量往重心底的地方放,怕水?放到盒子里、灌密封胶。看大牌厂商的产品,要学门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洗衣机是大惯量的旋转设备,重心配置很重要,资源有限的情况,尽量往重心底的地方放,怕水?放到盒子里 ...

我看到很多滚筒洗衣机的配重水泥块几十公斤, 都是压顶的结构, 您认为灌胶的主板几百克放在底下能影响重心几个毫米呢?
只要结构设计合理, 刷三防漆就可以达到效果的, 非得要搞个整体灌胶工艺? 看图片接插件地方也没保护到.

楼主修的这款洗衣机怎么也有7,8年以上了吧, 并能不代表三洋的最新(先进)的设计, 有兴趣有空去家电商城了解一下, 现在还有多少滚筒洗衣机是由底部出电源线的?

好的地方是要学习这是对的, 但是一点都容不得质疑, 我不认为是做技术该有的. 我也不认为, 只有质疑而不谦虚学习是对的;
前人有很多智慧值得学习, 但是神的一点瑕疵都没有, 人类是怎么进步的?

网友:
以前买西门子的洗衣机,电源是放在下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很多滚筒洗衣机的配重水泥块几十公斤, 都是压顶的结构, 您认为灌胶的主板几百克放在底下能影响重心 ...

请举例使用了几十公斤水泥块压顶配重的洗衣机品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举例使用了几十公斤水泥块压顶配重的洗衣机品牌,谢谢!

看图.......

网友D:
草率了!看来这些家电厂商真SB,要不呼吁一下,让洗衣机厂家把机器做高点?滚筒上面的空间多了,除了放配重块,还能放高大的电源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草率了!看来这些家电厂商真SB,要不呼吁一下,让洗衣机厂家把机器做高点?滚筒上面的空间多了,除了放配 ...

这个牌子也SB?

网友:
不知道,反正我现在觉得你是对的,把电源板放下面就是SB

网友:
滚筒洗衣机主流的结构都是 顶部配重 + 底部液压杆, 也就是阻尼+大惯性,这样会更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也SB?

这位朋友牛!为了坛友一句话还真把自己家的洗衣机拆了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牛!为了坛友一句话还真把自己家的洗衣机拆了拍照片

大师, 我是拆过, 但不是今天.
这图也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