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热拔插增加节点终端电阻怎么自动接到最后节点

楼主(2021-09-01):
如题,有这种需求,动态增加或减少一个节点,终端电阻怎么配置自动接到最后一个节点,另外支线最大长度有没有限制,从中间插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板子上做一个拨码开关,拨码开关连到终端电阻上面,最后那个手动拨一下

网友:
终端电阻接线上。
支线长度标准里有,记不清是多少了,好像是2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