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墙排(后排)马桶是否做不到虹吸式?

楼主(2021-09-01):
我在淘宝上,发现找到的墙排(后排)马桶,全部都是直冲式的没有发现有虹吸式。

开始很纳闷。

突然意识到,可能墙排是做不到虹吸式。

墙排的排污孔在后面水平位置,中心点离地面18cm。

这限制了墙排式,无法形成虹吸必须的弯位。

虹吸,就是我们使用软管给鱼缸放水的原理。

马桶内的水位慢慢升高,高于弯道水位,水就会从弯道流出。就算马桶内的水位低于弯道,仍然会继续流出,直至马桶内的水抽干为止。

楼主:
证实一下。如果真的无法做到虹吸式,我就安心采购直冲式。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偏门。

楼主:
网上有人这么说:

楼主:
我看了京东自营的所有产品,淘宝问了差不多十家,都是直冲的。

连4000元的TOTO也是直冲的。看来可以下结论了。

网友:
墙排一般就买吉博力吧,貌似都是直冲的。冲的时候水声比较大。但是可以壁挂,好看点吧。

网友A:
不应该啊,只要水箱的高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只要水箱的高度足够。

虹吸的原理跟水箱高度无关。跟排污口高度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虹吸的原理跟水箱高度无关。跟排污口高度有关。

那下排式的的马桶积水弯,不可以绕得墙排口那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下排式的的马桶积水弯,不可以绕得墙排口那么高吗?

你看懂虹吸原理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我装修的时候,特意挑直冲的,三年没堵过。
一直认为虹吸的管口小,容易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