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公寓想配备滚筒洗衣机,最大的顾虑是被租客破坏上锁了的门,有开门友好点的吗?

楼主(2021-09-01):
普通波轮洗衣机,工作点时候,门(其实是盖子)可以随时打开。

不习惯使用滚筒洗洗衣机的人,可能死命的去扳已经上锁门,造成洗衣机损坏。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想象。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洗衣机上贴个温馨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上贴个温馨提示

出租公寓使用的人五花八门,搞坏了就有纠纷了,租户肯定不愿意赔偿。

有没有滚筒的开门方式比较友好的?

网友B:
为何不配波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配波轮的呢?

1。滚筒不贵,1000-1200就有。
2。滚筒高档一些,提高出租公寓的档次
3。可以塞到厕所的桌面下面,更加利用空间。(最主要的原因)

网友C:
波轮洗衣机运转的时候直接开盖也有问题,特别是甩干的时候,刹车装置可能会打坏棘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轮洗衣机运转的时候直接开盖也有问题,特别是甩干的时候,刹车装置可能会打坏棘轮 ...

甩干的时候一般没有人会打开盖子。

洗衣的时候忘记放一件衣服进去要打开盖子,经常的事情。

我虽然一直使用滚筒洗衣机,现在中途放衣服都很困扰。中途取消洗衣更加麻烦,断电都不行,重新开机继续洗....

网友:
如果有机会把洗衣机安装在比较狭小,向外施加暴力拉门不方便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D:
能把这个把手扳坏的人应当力气很大了。
买之前上查一下换一个门多少钱,尽量选个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把这个把手扳坏的人应当力气很大了。
买之前上查一下换一个门多少钱,尽量选个便宜的 ...

滚筒的问题是,使用起来不人性化。

比如我东莞这一台,连停止功能都没有,一旦启动,只能洗完,不能中途取消。

最可怕的,是断电了,门还是上锁,打不开的。

网友E:
滚筒洗衣机带中途加衣功能的,按暂停就可以开门了
不过也有例外不开门的,滚筒内水比较多时,烘干时温度高也无法开门
我经常用应急开门办法强制开门

如果买滚筒洗衣机,建议在洗衣机上贴有关使用提示

另外建议买触摸操作的,那种旋钮选择的,很多人容易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筒洗衣机带中途加衣功能的,按暂停就可以开门了
不过也有例外不开门的,滚筒内水比较多时,烘干时温度高 ...

我这洗衣机就是有中途添衣这个功能,实测没有用的,而且还引起很大麻烦。

比如,如果滚筒里面有水,它不会马上开门,会先将水放干净,可能要等几分钟。

要命的来了:刚才放进去溶于水的洗衣粉,也给放掉了。

网友F:
我十年前用过一次海尔滚筒后就再也不想买了,洗得慢,临时没办法加衣服,洗时门会锁死,要完全洗完才解锁,太重了,扔的时候还得花钱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十年前用过一次海尔滚筒后就再也不想买了,洗得慢,临时没办法加衣服,洗时门会锁死,要完全洗完才解锁, ...

快洗档不慢,18分钟。

网友:
能扳开的都是大力士,反正我是扳不开(当然也没有下死力气试过)

网友G:
很多(此处省略脏话1000字)洗衣机关上门就打不开了,不洗完不开门,洗完了也要等三分钟才能开门,要是中间遇上停电,只能重洗。而且在最后等待的三分钟里,千万不能碰操作面板上的任何按钮,否则再洗一遍。也不知道那些(此处省略脏话5000字)人设计这种流程时是怎么想的,他们要是知道用户想砸掉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烂货时作何感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此处省略脏话1000字)洗衣机关上门就打不开了,不洗完不开门,洗完了也要等三分钟才能开门,要是中间遇 ...

滚筒洗衣机有特别危险的地方:

1。小孩特别容易钻进去。

2。滚筒如果高速旋转的时候会有危险性。

3。如果热水洗,不排走热水和降温就开门,容易烫伤人。

综合上面讨论,我决定放弃出租房配备滚筒洗衣机。

配传统的波轮洗衣机算了。

网友H:
老的滚筒确实有这种问题,老家几年前买的xx海尔,就算你断电都不能打开门。去年刚买的小天鹅则没这个问题,启动暂停旁边标注了“长按3秒中途添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的滚筒确实有这种问题,老家几年前买的xx海尔,就算你断电都不能打开门。去年刚买的小天鹅则没这个问题, ...

看1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筒洗衣机有特别危险的地方:

1。小孩特别容易钻进去。

嗯嗯,还是波轮机省心

网友:
听说广东房租今年降了,有这回事吗?

网友I:
博世的有些型号可以, 按暂停, 马上就可以开门加衣服, 没有老大说的放水后再开门
给出租房配滚筒, 太奢侈了

网友:
说好了,坏了要赔

筛选租户,提前收好押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博世的有些型号可以, 按暂停, 马上就可以开门加衣服, 没有老大说的放水后再开门
给出租房配滚筒, 太奢侈了{ ...

你测试过了吗?

我认真测试过的。

如果滚筒没有水,会马上开门。如果有水,会先排水然后才开门。

网友:
波轮的好,滚筒的不洗完,开不了门很麻烦。我老爸老家,一桶水跟衣服锁在里面半个月,我们回去才搞定,

网友:
配波轮省事,租户不会用滚筒的太多了。

广州有公寓配套滚筒的,直接在机器上贴了,如果因为强行打开门造成损坏的,赔偿1000元。

所以一般租户配全自动波轮已经很好了。

网友:
滚筒感觉除了节省上部空间,其它一无是处,我经常洗完拿衣服出来都会掉地上

网友:
不要想,配的洗衣机抗不到了多久。
不是租客素质低,而是租客大多生活盲!
我老婆敢把几张被套塞进7公斤洗衣机里面一起洗。
我发现一家人除了我会注意洗衣机的功能,参数。我家里其它人特别爸妈就是开盖、启动、等完成。
嗯,默认洗1个多小时的。

网友:
我绝对相信未来有租客用你的洗衣机洗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洗衣机就是有中途添衣这个功能,实测没有用的,而且还引起很大麻烦。

比如,如果滚筒里面有水,它不 ...

要是倾斜桶的应该没这问题了吧,停转时,水都集中在一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测试过了吗?

我认真测试过的。

试过 混合档  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档没有怎么用过, 不记得;
以前用的西门子就不行, 要等1分钟左右, 但没有放水出来的情况,  滚筒洗衣机的水很少的.

这是博世说明书的暂停说明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过 混合档  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档没有怎么用过, 不记得;
以前用的西门子就不行, 要等1分钟左右, 但没 ...

你有些情况是不允许打开洗衣门。

我的洗衣机这种情况会先放水、降温后就会打开,当然有时要等很长时间。

网友J:
我用三洋的滚筒洗衣机,洗衣过程可以随时暂停加衣服,然后继续洗衣服,不会从头开始。不过坑爹的是,滚桶轴承密封圈密闭不好,漏水后生锈引起脱水震动大,换轴承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三洋的滚筒洗衣机,洗衣过程可以随时暂停加衣服,然后继续洗衣服,不会从头开始。不过坑爹的是,滚桶轴 ...

看2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