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运放在放大10倍时电阻的选择,找容易购买到的

楼主(2021-09-01):
轨到轨的运放,做成正向放大器,增益设置成10倍。 两个电阻的比例应该是1:9。用的封装是0603的
请问,应该如何选择好买一点的电阻,10K+90K,  90K不好买到,倒是90.8K多。

网友:
ti的文档一般1.01和9.09

网友:
用这个工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143071-1-1.html

输入电压 10V, 输出电压 1V, 误差 1%, 可以得到
1.0Ω  9.1Ω  0.99V
1.1Ω  10.0Ω  0.99V
2.0Ω  18.0Ω  1.00V
2.2Ω  20.0Ω  0.99V
3.0Ω  27.0Ω  1.00V
3.3Ω  30.0Ω  0.99V
4.3Ω  39.0Ω  0.99V
6.2Ω  56.0Ω  1.00V
7.5Ω  68.0Ω  0.99V
9.1Ω  82.0Ω  1.00V
10.0Ω  91.0Ω  0.99V
11.0Ω  100.0Ω  0.99V
20.0Ω  180.0Ω  1.00V
22.0Ω  200.0Ω  0.99V
30.0Ω  270.0Ω  1.00V
33.0Ω  300.0Ω  0.99V
43.0Ω  390.0Ω  0.99V
62.0Ω  560.0Ω  1.00V
75.0Ω  680.0Ω  0.99V
91.0Ω  820.0Ω  1.00V
100.0Ω  910.0Ω  0.99V
110.0Ω  1000.0Ω  0.99V
200.0Ω  1800.0Ω  1.00V
220.0Ω  2000.0Ω  0.99V
300.0Ω  2700.0Ω  1.00V
330.0Ω  3000.0Ω  0.99V
430.0Ω  3900.0Ω  0.99V
620.0Ω  5600.0Ω  1.00V
750.0Ω  6800.0Ω  0.99V
910.0Ω  8200.0Ω  1.00V
1000.0Ω  9100.0Ω  0.99V

所以 2k + 18k 和 3k + 27k 都不错

网友:
可以按照 1% 系列的标称值来凑,用两个不好实现的话,就用三个四个

网友A:
如果后端是ADC,乘个系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端是ADC,乘个系数就行了

强迫症表示必须要1:9 。。。

另外,以上的,10.1K 还是不好买到哈。

网友B:
这两组比较好买: 2K / 18K,3K / 27K

事实证明算得再准,都敌不过 1% 的电阻误差,当然你可以买 1‰ 的电阻;
如果增益数值很重要,留一组焊盘微调增益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迫症表示必须要1:9 。。。

真要治愈强迫数值,可能用2个电阻串起来当一个用,组合调整起来会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组比较好买: 2K / 18K,3K / 27K

事实证明算得再准,都敌不过 1% 的电阻误差,当然你可以买 1‰ 的电 ...

正解,感谢。就用  2K / 18K

网友C:
现在的系统都带MCU了。直接软件标定一下多方便,就算你算的很准,也抵不过电阻误差,就算你用千一的电阻,也抵不过电阻的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系统都带MCU了。直接软件标定一下多方便,就算你算的很准,也抵不过电阻误差,就算你用千一的电阻, ...

说的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应用中,运放是级连的,如果每一级都差一点,那结果就差很多了。
当然,软件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缺胳膊少腿的,有个好脑子就解决一切?
有条件为何不把它做好呢。

网友:
如果放得下,3个10K串联,然后3个10K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应用中,运放是级连的,如果每一级都差一点,那结果就差很多了。
当然,软件是可 ...

问题是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的电阻公差完全是躲不过的啊。每一级的名义值不管是多少,过了好几级以后的公差都已经很大了。
所以精密的系统总是需要软校准的。
所以,你的电阻倍数的名义值是9.9倍还是10.1倍完全没关系。正确的做法是看你手上有哪些值的精密电阻,找个差不多的标准值的就行。
千分之一或者更高的精密电阻你根本不会预备多少种的。如果你手里已经有1K和10K,很可能你也直接用了,11倍就11倍了。跟10倍也就差10%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应用中,运放是级连的,如果每一级都差一点,那结果就差很多了。
当然,软件是可 ...

还有,实际的高精度测量的应用里面全是靠软校准的。你有再精密的电阻比例,意义也不大,因为你能买到万分之一的电阻但是买不到绝对精度万分之一的参考源。而且很搞笑的是最有名的最高精度的参考源ltz1000,绝对值的分散性极大。
系统的精度和自身的绝对值没什么关系,只要稳定就行,剩下的可以靠软件调。ltz1000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
1%精度的,E96的都行;现在OPAMP CMOS工艺的居多,低Ib, Ios, Vos了的,电阻可以增大些,到510Kohm级别了的,如此并联的限制BW电容,可以取pF级别了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这个电路已做了好几个版本了,
也用到了软件修正放大器误差,
这里用了三个10倍放大,是串联的,最大的放大倍数是1000倍。
如果都说差不多的,实际差很多,要求是0-5mV 变成 0-5V输出。 如果每一级都差一点,那输入范围就变了。

感谢楼上所有的回复,又让我长了很多见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这个电路已做了好几个版本了,
也用到了软件修正放大器误差,
这里用了三个10倍放大,是串 ...

你没说清楚你的整个系统是啥样的。
除非你就是要做个传感器加变送器,而且是纯模拟结构的,才会要求精确的放大倍数。
其它情况下都是稳定性温漂什么的更重要。有了稳定性,精确倍数可以用软件随便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没说清楚你的整个系统是啥样的。
除非你就是要做个传感器加变送器,而且是纯模拟结构的,才会要求精确 ...

对大神 话语的解读:

在设计一个传感器系统的时候(PCB上没有MCU,纯粹硬件来实现),  是不是最重要的选择  RCL 的指标是  “  温度对 RCL的影响 越小越好。   ”,其他 涉及 电压输出的指标, 可以后期用  采样系统的 来做标定,然后在进行精确采集??

总结一下:     纯模拟电路,  最重要的选择器材的指标是  温度稳定性。   是不是还有个 时间稳定性(老化稳定性的指标) 。   单位是 p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说清楚你的整个系统是啥样的。
除非你就是要做个传感器加变送器,而且是纯模拟结构的,才会要求精确 ...

感谢 大神的犀利鞭策

网友:
既然要那么精确,可以在电阻 上串或并多圈可调电位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大神 话语的解读:

在设计一个传感器系统的时候(PCB上没有MCU,纯粹硬件来实现),  是不是最重要 ...

是的。
几乎所有的高精度场合,稳定度都比绝对精度重要。就连计量单位的最高精度的基准源实物,也不是它的名义值。只是它的精确值已知而已。
比如他们的10V实物基准很可能是10.12345V。你用这个基准去校你自己的量程10V的表,只要告诉它你现在接上的真实值是多少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的,你好比说电阻要是10ppm每度的阻值都不同,再说电压基准跑了多少,被测目标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