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烟净化器内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9-01):
因为房间空气不流通,也没有风道烟管,又经常在里面焊接东西,因此我想DIY一个焊烟收集器,但是没用过这个,不知道别人商用的焊烟收集器是采用什么原理来过滤,过滤率又是多少

网友:
纯HEPA 或者HEPA+活性炭

网友A:
偶尔少量可以,经常用不太可行,这些东西过滤器参数找不全,焊烟不全是颗粒,其中含有气体成分无法过滤,活性炭吸附后会缓慢在室内释放,不是长久之计,最好通风或管子排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少量可以,经常用不太可行,这些东西过滤器参数找不全,焊烟不全是颗粒,其中含有气体成分无法过滤,活 ...

无铅环保焊锡烟有毒吗?感觉吸进去了好多,我又是不抽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铅环保焊锡烟有毒吗?感觉吸进去了好多,我又是不抽烟的

先看看有配料表没有,没有吧,成分不明皆有毒。
然后试试管他们要MSDS,一般应该是提供不了,能提供的内容基本不可能没有害的,环保二字只是因为无铅。

随便搜一个MSDS,主要看6,7,8页

网友:
以前在台资企业时,他们的络铁手柄上有一根铁管,然后通过塑料软管连接到工位上固定管道上,吸气。  就是负压抽烟。抽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时间一长 管子里面一层烟油。 只是使用的时候不太方便。

网友:
感觉戴个3M防毒面具靠谱一点。

网友:
过滤网让烟雾附着在上面。楼主买一个直流管道风机加pvc与波纹管接到室外比较好。

网友:
感觉就是活性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配料表没有,没有吧,成分不明皆有毒。
然后试试管他们要MSDS,一般应该是提供不了,能提供的内 ...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无铅的还添加了一些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