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会减少触点寿命?

楼主(2021-09-01):
如上图!红框中的注释,这是什么情况?头一次见,好奇,问问!

网友:
在电磁阀线圈上并联二极管时,会降低电磁阀的动作速度。
继电器应该也是,降低了触点切换动作速度后,触点的火花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可能触点寿命是这样减少的。

网友:
那应该怎样处理呢?
是不是这个过程:线圈上电时,没关系;线圈断电时,线圈通过二极管续流,然后又通过驱动的保护二极管续流,反反复复,让触点断开的速度慢。
而不保护又不放心。
这个过程只能消弱而无法完全避免,并电容串电阻改耐压高的驱动电路又复杂又肉疼。

网友:
https://www.ednchina.com/news/a6959.html
看看 说的详细

网友A:
继电器线圈上并二极管,会给线圈提供一个电流通路,导致触点断开时间变长,同时也会影响弹簧的拉力,不利于拉开常开触点,更容易发生触点粘连。
TE有篇AN比较详细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上并二极管,会给线圈提供一个电流通路,导致触点断开时间变长,同时也会影响弹簧的拉力,不利于 ...

这篇英文AN用词本来很狗屎(应该是个移民、第二语言工程师写的),然而,中文翻译更为狗屎(不是机器翻译,就是英文系翻译的),真是一团狗屎

网友B:
触点上并RC可以缓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点上并RC可以缓解。

R和C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了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真是个有用的信息,以前真没注意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和C应该怎么选择呢??

像楼主位这种使用情况大概几微法几十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楼主位这种使用情况大概几微法几十欧吧。

电容的耐压值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触点上并RC可以缓解。

楼主说的是线圈这边并联的二极管,你说的应该是输出触点,不是一回儿事儿!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这个,没有用2003的时候就会并连4007,那这里怎么弄比较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这个,没有用2003的时候就会并连4007,那这里怎么弄比较好呢

确实,尤其2003这种驱动器件内部都有反向二极管。看上面有个文章,意思是并联双向TVS管。这样关断后产生的尖峰高压被消除,低压则TVS不起作用,不会造成线圈触点粘连。

网友:
这意味着,用推完输出的IO驱动继电器线圈时,存在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耐压值应该怎么选择呢??

触点控制的电源电压加上余量即可。
编辑原因:触电改成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线圈这边并联的二极管,你说的应该是输出触点,不是一回儿事儿! ...

线圈并联二极管会加剧触点烧损,触点并联RC可以缓解触点烧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尤其2003这种驱动器件内部都有反向二极管。看上面有个文章,意思是并联双向TVS管。这样关断后产生 ...

感谢指点,那我这么用还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