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自己做

楼主(2021-09-01):
一直想做这么个东西,断断续续好几年。中间还中断了一段时间。最近又捡起来继续。踩坑无数,经常从一个坑里爬出来又掉另一个坑里。

这是上个版本,新版本还在jlc打样中

网友:
有啥卖点?

网友A:
来来来,楼主说说你都踩过什么坑?你这个是当试验板玩的么?

网友:
要大屏才好看啊

网友:
如果是业余玩成这样,那真是太无聊了。
家居的功能是第二,观赏性是第一。
如果不能和现在的家电结合,智能家居能有什么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楼主说说你都踩过什么坑?你这个是当试验板玩的么?

从飞线的数量来看 坑不少

网友:
从飞线的数量来看 坑不少

网友B:
玩玩就行,网线还跑485

网友:
换个芯片吧楼主

网友C:
原理图上画着 STC 的 IAP15W,实物上却看到了 8266 的影子,是我眼花了吗?

网友D:
智能家居,到底是什么?远程开个灯,开个空调,开个热水器,开个窗,还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智能家居,到底是什么?远程开个灯,开个空调,开个热水器,开个窗,还有吗? ...

其实叫  家电控制器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上画着 STC 的 IAP15W,实物上却看到了 8266 的影子,是我眼花了吗?

8266后加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叫  家电控制器更合适

叫啥无所谓,自己用着舒服就行。科技以人为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玩就行,网线还跑485

网线不是最好的选择,却是最优的选择。
1,易得。到处都可以买到。
2, 产品标准。便宜的4芯,标准8芯,超五类,6类。带屏蔽类型,种类多样,根据需要选择。
3,接插件标准方便施工。要不你搞个rvv双绞电缆装修师傅非蒙逼不可。
4,rj45从民用到工业都有广泛使用。只要采用合格接插件稳定性可以保证。
5,线芯双绞有一定,抗干扰能力。和220v串同一个管里也正常。根据需要可选带屏蔽的5e。
6,只使用了4芯,还留4芯(1236)。直接头,三通头都可能买标准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不是最好的选择,却是最优的选择。
1,易得。到处都可以买到。
2, 产品标准。便宜的4芯,标准8芯,超 ...

都用了esp8266,为啥还要跑485?直接无线组网不好吗?

网友:
这个像大学生毕业设计那种玩法了。。

网友F:
我家也是自己设计的,是以小米产品为基础,实现语音控制,自己改造实现本地组网(LoRa组合开关+CAN全屋联网+RS485串口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是自己设计的,是以小米产品为基础,实现语音控制,自己改造实现本地组网(LoRa组合开关+CAN全屋联网 ...

‘实现本地组网’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是自己设计的,是以小米产品为基础,实现语音控制,自己改造实现本地组网(LoRa组合开关+CAN全屋联网 ...

怎样以小米产品为基础?小爱同学控制吗?

网友:
嗯,刚有点这种想法,打算把吃灰的一个ARM板用起来

网友:
这种搞个无线控制点个灯就智能家居了?  太小儿科了

什么微信控制。。弄这种花里胡稍的东西没用,
搞家装  水电是重要的基础工程,当然也包括弱电  可靠性 是第一位的

现成的标准化的东西多的是,就看你会不会用

网友:
用Knx总线吧,都是标准

楼主(2021-11-18):
第二版,努力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