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没事重复造轮子,做了一个有颜值的125kID门禁卡

楼主(2021-09-02):
前几天媳妇将单元门的门禁卡给丢了,物业配一个要40大洋,我上班门禁卡只有一个也不方便,补一个要30并且之前的就不能用了,加上之前看到论坛有人用单片机实现了任意卡号的ID卡,于是想试试看自己做一个。
我是外观党,作为日常使用的物品颜值不能太低,其次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实现,有了目标剩下就开干!
进入正题,主控选择STM32L031F6P6,别问为什么选择他,问了就是泪(后面会提到)
硬件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2987

程序参考坛里二次元大神的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4893
代码很简单,这里就不上了

在嘉立创免费打样了5片板子,一片调试,剩下的4片正好做了2个卡,
线圈是用这个工具先大概估算了一下,然后多绕一点边拆边测
http://www.elecfans.com/tools/duocengxianquan.html

这是最终的成品,自我感觉还不错,哈哈

有点不足就是忘记将嘉立创的编号放在内侧了
填坑记:
1,本来手头有很多STM32F030,但对射频卡传输功耗预估不足,导致F030不能工作,只好忍痛买了高价的L031
2,参考的帖子上通断负载用的是三极管,在导通时不止将线圈两端电压拉低,也会因主控管脚——限流电阻——三极管 be结形成通路将电容中储存的电量白白泄放,致使单片机欠压,好在手头有MOS管并且管脚兼容,换完就好了
3,BOOT0脚忘处理了,只能飞线,好在不影响外观

好久没发帖了,感觉自己都东西都拿不出手,这次感觉还不错,在这里献丑了

网友A:
L系列的BOOT引脚应该都可以代码处理的。

网友:
搞点树脂   做成马卡龙

网友B:
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125KHZ这么好模拟啊,?
4148不能换成更快更低电压的肖特基么?

网友:
有空了也搞一个

网友C:
VCC并个稳压管可能会更妥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系列的BOOT引脚应该都可以代码处理的。

其实L系列从来没用过,之前一直用的是F030和F103,用的也是标准库,L系列不再支持标准库了硬着头皮用CubeMX生产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125KHZ这么好模拟啊,?
4148不能换成更快更低电压的肖特基么? ...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4148就是肖特基

网友:
我买的是这个,再通过手机NFC复制的: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21m3l0hd61a

u1s1,光谈颜值的话,甩楼主的10条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L系列从来没用过,之前一直用的是F030和F103,用的也是标准库,L系列不再支持标准库了硬着头皮用Cube ...

cubemx熟悉一下,配合HAL/LL库你会发现比标准库方便多了

网友D:
为了省30块,花了300块

网友E:
不错不错,有幸一同来模拟125k ID

网友:
用PCB画线圈效果如何呢?这样单个板就可以了

网友F:
这……淘宝买一个 125K的写卡器+3张卡 也才2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省30块,花了300块

这就是DIY的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淘宝买一个 125K的写卡器+3张卡 也才26元

情怀无价
我这要不是后期换了2片L031,其实物料成本也不到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并个稳压管可能会更妥当些。

好像3.3的稳压管很少,再加上实际电压一直很低,就没加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有幸一同来模拟125k ID

多谢大神捧场

网友G:
NFC 手机 不是能直接复制么,还不用带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NFC 手机 不是能直接复制么,还不用带卡。

手机的 NFC 一般是 13.56M 的,模拟 125k 比较费劲,线圈、谐振电容都对不上

网友:
楼上有几位没搞清楚 125k 和 NFC。
这两者的工作频率是不一样的,NFC在13.5M。相对来说NFC,14443的卡加密性更强,有存储容量,支持[加密]读写数据。
手机一般是NFC,对125k 的ID卡是不能读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3.3的稳压管很少,再加上实际电压一直很低,就没加稳压电路

你试试走到大功率的读卡器前。保证让你变成爆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