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间地漏和管道的安装,至少需要多大的空间?

楼主(2021-09-02):
没有沉池的马桶安装问题解决了。现在剩下地漏。

发现地漏不好解决。厕所最多只有10cm的厚度安装,不够只能打水泥楼板了。

水泥楼板有14cm厚度,打掉几cm没有问题。

网友A:
地漏10CM应该是够的,阳台没有下沉,照样能装地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漏10CM应该是够的,阳台没有下沉,照样能装地漏

对哦!

一言提醒梦中人。

有阳台做地漏和管道的施工视频或图片?

网友:
图片到是没有,城里装修一般都把洗衣机放阳台,阳台是必须留地漏的。去年老家自建的房子装修,阳台上都装有地漏,当时全屋通铺,阳台跟室内高度持平的,铺砖的厚度就是常规的厚度,肯定没有10CM这么高。

网友B:
看抖音有哪种扁平的管道,厚度估计也就是3~5公分的样子,用来下水应该足够。地漏可以选薄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抖音有哪种扁平的管道,厚度估计也就是3~5公分的样子,用来下水应该足够。地漏可以选薄款 ...

有视频吗?

网友:
网上找了个图片

网友A:
10公分应该是OK的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0r.1.14.11#detail
看下这个链接,整套扁平连接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749420172&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50859091:N:Yo5r0DehIgrox ...

哈哈,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公分应该是OK的

就怕到时没有10cm厚度,能减一点是一点啊。

网友C:
地漏要做水封。10厘米不够做水封,在墙外的管道考虑一下水封。另外,管道做水封的情况下潜水艇的磁力封地漏不适用,潜水艇的磁力封地漏会因为磁力封与管道水封之间封着一段空气难以排出会导致出水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漏要做水封。10厘米不够做水封,在墙外的管道考虑一下水封。另外,管道做水封的情况下潜水艇的磁力封地漏 ...

阳台的地漏怎么处理?阳台肯定不够10cm。

水封是什么意思?工艺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阳台的地漏怎么处理?阳台肯定不够10cm。

水封是什么意思?工艺怎样的?

水封就是说的存水弯吧!阳台是不做存水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封就是说的存水弯吧!阳台是不做存水弯的!

我肯定也不会在室内做存水弯啊。

肯定是在室外做啊。我的管道全部安装在室外。

网友D:
阳台有洗衣机,地漏必定冒水,洗衣机泡沫多的时候,地漏冒泡,整个阳台都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阳台有洗衣机,地漏必定冒水,洗衣机泡沫多的时候,地漏冒泡,整个阳台都是泡。 ...

我东莞的洗衣机放在厕所,没有看过厕所的地漏会冒泡。

估计不是在底部就联通的,是各自单独进入主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也不会在室内做存水弯啊。

肯定是在室外做啊。我的管道全部安装在室外。 ...

是的,我当时也是在污水管与总管连接的地方放一个大的存水弯,地漏处就没必要再单独放了!
另外厕所管道连接使用斜3通,台盆做成墙排,下面会比较整洁,空间也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东莞的洗衣机放在厕所,没有看过厕所的地漏会冒泡。

估计不是在底部就联通的,是各自单独进入主管。 ...

对,地漏到主管有一定高度才行,阳台深度只有10CM,洗衣机泡沫多了就会冒,单纯是清水的话,不会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