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沉池,厨房和洗手间瓷砖下面的排水是否要做?怎样做的?

楼主(2021-09-02):
先说明,我没有沉池。瓷砖下面的空间可以视为是沉池。

我没有任何管道穿过楼板的。所有管道都是直接出去墙壁外面。马桶也是使用墙排式(后排,不是地排),马桶主管是离开地面18cm高度水平穿过墙壁到室外。

水泥楼板肯定是先做一次防水,然后铺设管道。

然后上面铺瓷砖。瓷砖上面安装地漏。正常水会从地漏排到管道。

但瓷砖不是100%防水的,瓷砖缝也可能漏水,导致瓷砖底部和水泥楼板之间会有积水。

这些内部积水要排走,我称之为地砖下排水(简称二次排水也行)。

是否在我下面的排水管,在瓷砖底部的位置开一个口,让这些积水排出来?

但这样,上面的水经过地漏,进入管道,会从刚才的开口流入瓷砖底部啊。

我没有真正实践过,谁来科普一下。

我目前的方案: 正常的排水管铺在水泥楼板上面。另外一条独立的小排水管,小管开口在防水层的最低处,作为二次排水,这条小管直接通到室外。

【这个方案的问题是:二次排水管厚度大概2mm,所有有2mm高度的水排不走。割开楼板埋进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割开楼板施工麻烦,是否这2mm的积水可以忽略不处理?】

网友:
二次排水要有沉池才能做啊

网友:
二次排水一般是沉池才能做的,而且填充物要用陶粒,不然二次排水就是笑话,砖一铺水就排不出去!没有沉池,就把卫生间底部、墙面做好防水,卫生间门槛石下面也做好方式,铺完砖后,用美缝剂填好缝!

网友:
做一般的二次排水还不如好好做好地面墙面防水。
渗透下去的都是污水,时间长了微生物杂质就会把缝隙堵死,然后存一池子臭水好多年。

如果一定要做二次排水,下面要用粗陶粒分区填充,各区之间留大孔洞通水。
在最低点做二排口,排口用粗不锈钢网隔离陶粒。

楼主:
上面大家都没有留意我的前提:没有沉池。

没有沉池,地砖下面其实就相当于沉池。

网友A:
如果没有不如不要做。尽量保持干燥才是正道。
没有下沉式,如果硬在砂桨层做,效果估计很差。
现在也很少看到人做二排。一是装修工的水平,二是装修工也懒。

排水管道本来就脏,正常的排水通道可以倒一些消毒的进去杀一杀。
如果做了二排,那么被封闭起来的排水空间和管道又是通的。底下排出去的是水,但返回来在封闭沙桨层的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不如不要做。尽量保持干燥才是正道。
没有下沉式,如果硬在砂桨层做,效果估计很差。
现在也很少看 ...

昨天我跟泥水工沟通,他说要做。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明白,所以我先做功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跟泥水工沟通,他说要做。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明白,所以我先做功课。 ...

不管有没有沉箱,做二次排水要做到以下两点:
1、地面做好防水,留坡度,并且在最低点做二次排水口。
2、贴砖用的灰比例要控制好,确保贴完砖后,砖下的水能流动,并且不堵塞二次排水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我跟泥水工沟通,他说要做。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明白,所以我先做功课。 ...

二次排水也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东西。
从表面上看,确实能排水的做用。前提是做好了。
以目前的技术不见得排的干净。旧的没有排完,新的又漏下去了。
卫生间又是天天用的地方,所以有没有二排,估计都是保持常年湿润的

我们这边装修估计比较差,有下沉的都没有给我做二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次排水也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东西。
从表面上看,确实能排水的做用。前提是做好了。
以目前的技术不见得排 ...

是的,这个对师傅的技术是个很大的考验。
我老家装修,那师傅水平就更差了,连管道都用的直三通,我要求用斜三通,他们居然没见过。

网友C:
地面找平在主管三通位置处最低点,在主管三通位置钻一个四分管能穿下去的孔,取一段3cm长的四分管上胶水穿下去(注意别掉进去)。处理好后再次做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对师傅的技术是个很大的考验。
我老家装修,那师傅水平就更差了,连管道都用的直三通,我要求 ...

现在农村不让建,很多工都跑城里来拉低城市的装修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找平在主管三通位置处最低点,在主管三通位置钻一个四分管能穿下去的孔,取一段3cm长的四分管上胶水穿 ...

如果瓷砖下面本来没有水的,这样一搞,上面正常的排水岂不漏到瓷砖下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瓷砖下面本来没有水的,这样一搞,上面正常的排水岂不漏到瓷砖下面了? ...

我楼主位提出的解决方法:独立的使用一条小管做二次排水。这条小管直接通到墙壁外面。

但如果小管太小,又怕容易堵塞,毕竟这地方无法维护。

网友:
能做尽量做,我家老房子,没用沉箱,瓷砖破了,掀开,底下砂浆和大街上下水道一样,全是臭黑泥。

网友:
没有沉池的关键  是要做好坡度,比较考验泥工的技术
装修时打水平线很重要,有时间的话最好旁边“陪跑”

当然潜水艇地漏也是有点作用的   结合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瓷砖下面本来没有水的,这样一搞,上面正常的排水岂不漏到瓷砖下面了? ...

不会的,那个3cm的四分管就是起这个作用。上面没说明白,这个四分管是斜着插进三通里边(三通也是斜着打孔),四分管只露出三通一点。

这样外面做好防水,磁砖下有水就顺着这段3cm的四分管往下流,上面正常排水是进不来这段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那个3cm的四分管就是起这个作用。上面没说明白,这个四分管是斜着插进三通里边(三通也是斜着打孔 ...

有图片吗?文字描述我get不到你说的要点。

你是说这个意思吗?

问题是:我没有任何管道穿过楼板的。所有管道都是直接出去墙壁外面。马桶也是使用墙排式(后排,不是地排),马桶主管是离开地面18cm高度水平穿过墙壁到室外。

网友D:
一般是地漏为中心,做一个雨伞倒扣的坡度,这是属于垫层。然后用防水布或者防水涂料刷地面,涂料刷到墙面20cm高度做成一个池子状,过一天后然后泡水实验能不漏水,水不爬墙,水没渗漏下去变少,然后在地漏pvc管子漏出地面部分打小孔作为简单的2次排水。墙面刷的是刚性防水涂料,地面柔性涂料,地面干了后刷2次最好。施工时候要注意保护涂层别磕破。

网友:
倒水太快当地漏溢水时,通过地漏50pvc管打孔反流是必然的,但是砂浆阻挡所以不会反流太多,也会重新流下去的,加上孔不大,二次排水本身排渗漏的水很少的,如果不渗漏都没有二次排水,只要防水层做的好也不需要太担心。这个打孔可以是地漏也可以是地排的马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地漏为中心,做一个雨伞倒扣的坡度,这是属于垫层。然后用防水布或者防水涂料刷地面,涂料刷到墙面20 ...

二次排水不应该是以地漏为中心(注意我没有沉池)。

水泥楼板做好防水后,倒水进去,测量最低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二次排水的开口。

【大家给点建议:是否厕所的楼板一开始,我就先用水泥搞一个以地漏位置为中心梯度,让水泥楼板上的积水(铺了地砖后就叫二次积水)都汇集到这里。然后,才在楼板上做防水。】

地砖铺设的时候,才是以地漏作为中心位,做成雨伞倒扣的坡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面找平在主管三通位置处最低点,在主管三通位置钻一个四分管能穿下去的孔,取一段3cm长的四分管上胶水穿 ...

你这个6的很,可惜这个主管墙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次排水不应该是以地漏为中心(注意我没有沉池)。

水泥楼板做好防水后,倒水进去,测量最低位置,这个 ...

如果有专用二次排水管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就是只能是地排马桶管,地漏立管,墙内主排污立管打孔作为二次排水孔。这个锅形坡度是先做好然后做防水。地漏当然是瓷砖最低的排水位置,这样两个倒扣锅形排水层都是同一最低点,貌似也没啥不好,也有地排马桶是二次排水层最低点,两个最低点错开的,瓷砖最低点只能是地漏。都是瓷砖渗漏的水被二次排水层阻挡,渗到二次排水层最低点排出。一般第一层水平垫层用防水布做防水,再做二次排水坡度,然后用防水涂料刷2次做防水,不放心可以水平层做2层防水布,二次排水也可以用布做一层干了后做防水涂料。布成本低就是人工,德高防水涂料180左右 一大桶,大概刷15平方。还有就是贴瓷砖是用沙参少量水泥干混合直接铺,然后浇纯水泥浆贴瓷砖。所以基本上二次排水层上面是稀松的填充物是可以渗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次排水不应该是以地漏为中心(注意我没有沉池)。

水泥楼板做好防水后,倒水进去,测量最低位置,这个 ...

站长说的是水平层排水?这个我也开始这么认为的,怕水管破了渗漏,所以二次排水必须是水管最下面的地面才保险,但是水平排污水管下面的排水没法流向上面水平排污管中,沉箱主立管最下面是有水泥底座保护,不破坏没法打孔。这样尴尬的高度来了,二次排水出不去了。站长是外置排污管,加上没有沉箱又是墙面排污马桶,所以二次排水如果要做到水平排水管下面只能是墙内主排污立管与地面交界处打孔,或者专用二次排水管,到室外主管汇合。室外主排污立管基本排除第一种可能,只能专用排水管了。何不考虑抬高二次排水层高度,做到水平50排污管上面,这就容易多了就是我说的打孔方案。缺点就是防不住水管损坏渗漏,但是可以防地面渗水。目前我在装修的房子就是不防水管渗漏,防地面渗水的二次排水方案。因为室内沉箱立管被水泥墩保护住,也不可能走专用排水了。做了一个没有排水的架空层,用陶粒做填充。水平排污水管用砖头垫住了。

网友E:
商品房的阳台地面能走管道,是因为有几厘米厚的找平层可以开挖,加上铺砖的垫层。

莫大的自建房,貌似打算不开孔,管道直接放在楼板上?
那要考虑全屋地面完成面的标高。不然埋了管道后,比厅房还要高就麻烦了

我家师傅做的地漏或者马桶排水是在管子上开个口,垫层是有坡度的,垫层上的防水2是包着管道外壁,和往里面刷了一点。这样地砖渗下来的水就能通过管道排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商品房的阳台地面能走管道,是因为有几厘米厚的找平层可以开挖,加上铺砖的垫层。

莫大的自建房,貌似打算 ...

你这个和我的方案一样,抬高二次排水层。瓷砖下面是水泥浆,水泥浆下面是稀松的沙与少量水泥混合物干混合,这个就是可透水的排水层,然后下面是二次排水的防水层,再下面就是没有排水垫层。站长想要水平管下面二次排水,这只能是专用二次排水管,可以用20的厚pvc线管做,然后到墙外。填充层必须能透水的稀松沙与水泥干混合然后贴瓷砖。还有一个不需要专用二次排水管方案就是50地排遍管上面做二次排水,在扁管转50 弯上打孔做二次排水,就是你现在的图片所示。好处就是不需要专用二次排水管,二排下面层额外增加的防水层。二次排水渗漏的少量水能被下面一层防水挡住一些,缺点就是管道漏水没法排出。最下面一层用做专用二次排水管优点是轻微管道漏水可以排出,但是布管麻烦。二次排水层渗水就直接下去了,没有额外的防水层了。建议还是最下面一层不做坡度直接防水布做防水,再布50扁管排水,扁管边缘用砖头平铺边缘留一定缝隙填充沙子做隔震与热胀冷缩保护,然后打薄一点砂浆打垫层做二次排水坡度,然后做二次排水防水层,在扁管立管处二次排水处打孔,然后就是贴瓷砖了。贴瓷砖也必须黄沙混合少量干水泥做疏松排水垫层,上面撒纯水泥浆贴瓷砖,如果直接用水泥灰贴那二次排水很难排水,也容易空鼓。打孔地方铺瓷砖时最好用沙单独填充一定高度避免堵塞。如果浴室面积小,震动小环境温度变化不大也可以考虑省略热胀冷缩保护工序。这么做缺点也有就是增加一次防水工序增加不少成本,特别是一栋楼装修。考虑到成本可以直接最下面一层开槽布二次排水管,打小坡度用防水布分两次做2次防水,然后就是布50扁管排水管,然后就是铺瓷砖了。排水管可以选择20厚的pvc线管加堵盖,做好防水后水平面打孔。防水布不容易做排水管连接处,可以干了后用地面防水涂料处理防水布不好处理的pvc连接处。防水布与水泥成本不高,找一个脑袋活做事认真的小工就能很容易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专用二次排水管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就是只能是地排马桶管,地漏立管,墙内主排污立管打孔作为二次排 ...

我的马桶是墙排。

还是搞独立的二次排水管吧。到了墙壁外面,才跟主排水管在楼板下面15cm才汇合,保证主排水管里面的水不会倒灌入二次排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品房的阳台地面能走管道,是因为有几厘米厚的找平层可以开挖,加上铺砖的垫层。

莫大的自建房,貌似打算 ...

题外话:全屋地面完成面的标高怎样做的?由于我的面积比较大,我之前放水测试,感觉最高处和最低处,好像有4cm高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品房的阳台地面能走管道,是因为有几厘米厚的找平层可以开挖,加上铺砖的垫层。

莫大的自建房,貌似打算 ...

你图片的垫层,是使用沙子混合少量干水泥做的吧?

你再在上面做防水层②?

这个防水②怎样施工?

还有一个题外话:

垫层是使用沙子混合少量干水泥,是否施工的时候,最后会放水进去让水泥跟沙子结合?

因为水泥的数量不多,所以,这垫层内部万一以后有积水,是可以流动的?

万一你的防水②没有做好,漏水进去垫层,垫层里的水岂不永远排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和我的方案一样,抬高二次排水层。瓷砖下面是水泥浆,水泥浆下面是稀松的沙与少量水泥混合物干混合 ...

20的厚pvc线管做?

是那种有盖子的方形线管?  这种线管到了室外,怎么跟主排水管汇合? 没有这样的连接件啊。

你描述得有点复杂,知识点很多。我得慢慢消化。

我已经将我的想法与方案更新到了楼主位最后一张图,你点评一下是否可行。

我这个方案只需要做一次防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的厚pvc线管做?

是那种有盖子的方形线管?  这种线管到了室外,怎么跟主排水管汇合? 没有这样的连接 ...

就是圆形的pvc管,20的比较厚16的薄而且大多彩色。沙子本身不可能完全干燥混合水泥做垫层贴地砖会因为吸收空气中水分加铺好地砖后会表面洒水通过缝隙留下去的水固化。特点是疏松收缩率低施工容易成本低,都这么铺。

网友D:
用20pvc加堵盖平躺做二次排水当然可以,2mm厚度不是问题,直接用水泥灰就可以稍微提高最低点,把水管盖住一部分,连接处用防水材料涂一下,干了后然后贴着地面位置pvc打孔就可以。核心点还是锅形垫层要做好,不然水无法汇聚排出。

网友D:
站长直接在楼板上做了一层防水没有做排水锅形地面,这样二次排水基本上排不干净的。先水平楼板上做一次防水布,然后布二次排水管,再沙灰做出积水坡度,再做防水,让渗漏的水集中在一起通过二次排水排出。积水坡度必须专做,不能利用原有水平的最低点。且坡度大效果会更好。50排水在坡度的防水层排上面做最好,如果高度不够只能同二次排水管一起布,再打坡度再做防水,缺点是增加防水施工难度。如果不想做两次防水,那就先布二次排水管,用直角弯立起来,方便处理与防水的交接处。

做一层布没两次保险,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圆形的pvc管,20的比较厚16的薄而且大多彩色。沙子本身不可能完全干燥混合水泥做垫层贴地砖会因为吸 ...

我有疑问: 以后泡水,垫层的沙子会不会倒塌造成瓷砖下面空悬空?

另外:使用电工管的确有好处,管壁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0pvc加堵盖平躺做二次排水当然可以,2mm厚度不是问题,直接用水泥灰就可以稍微提高最低点,把水管盖住一 ...

看来厕所的水泥楼板上面先要做锅形表面,让积水能汇集到这个二次排水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文字描述我get不到你说的要点。

基本上和你的图差不多,先前没有留意到主管在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疑问: 以后泡水,垫层的沙子会不会倒塌造成瓷砖下面空悬空?

水泥并不是想的那么少,且下面有没有水流沙子不会动,也不会流失。地板砖承重均匀受力压在上面所以不会压塌。网上有贴地板砖视频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站长直接在楼板上做了一层防水没有做排水锅形地面,这样二次排水基本上排不干净的。先水平楼板上做一次防水 ...

我认为没有必要做2次防水。

我已经测试和处理过,可以确保不做楼板防水,也能保证楼板100%不会漏水。

所以,安装好二次排水管,用水泥沙灰做出锅形地面,然后再做防水就行。

我想问一下,假设我楼板原来就已经是平的,要做出锅形地面,2*2米的空间,最厚的地方比最低的地方大概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和你的图差不多,先前没有留意到主管在外面。

哈哈,如果主管横穿楼板,你这个方案的确很好。

可惜了。我用不上。

网友F:
阿莫,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类似问题。建议用切割机开3mm缝,马贝填缝剂施工,直接把瓷砖表面现成一个整体,不需要二次排水,成本最低了。
做好后可以直接灌水测试,放几天不漏水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我是上个月自己做的,目前情况很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没有必要做2次防水。

我已经测试和处理过,可以确保不做楼板防水,也能保证楼板100%不会漏水。

排水坡度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排水快,残留少。大家住酒店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在卫生间沐浴后,地面上的水渍很多,很难干燥。如果是在家,用拖把处理又太麻烦。所以我的房子装修的时候,我特意陪同贴砖的师傅施工,叮嘱他坡度要做大,并且用坡度仪监测。我的沐浴间尺寸是1.8米*1.75米,最大的坡度达到8%(我们做中央空调的排水坡度至少是1%~2%),也就是说每米的高度差在8CM。这样做的好处很爽,每次沐浴后,感觉10多分钟后地面就会自动干燥。有人当心这么大的坡度会不会容易滑倒?我用了13年了,这个担忧多虑了。地砖要用防滑砖,不是大块凸凹的那种,是那种看上去很光滑,实际却能防滑的。

网友:
地砖的垫层会虹吸湿润,这个怎么二次排水都处理不了。可以考虑贴地砖的时候,用柔性防水砂浆来做,这样相当于在瓷砖的下面做了一层防水,把水直接阻隔在瓷砖上了。地漏排水和二次排水可以用不锈钢折板,做成方形水槽,这样可以兼顾坡度和地漏高度,出墙后还方便和外墙管道对接。二次排水的方形水槽上面可以打直径2CM的密集孔,外面再敷一层不锈钢纱网,这样就不怕时间长堵塞,而且可以紧贴地面排水。

网友:
厨房的排水管尽量大,我现在租的房子两三个月就要用一次通渠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图片的垫层,是使用沙子混合少量干水泥做的吧?

你再在上面做防水层②?

不好意思,昨晚累了画得有点问题

我的是沉箱,所以回填后会先硬化,然后做防水,再铺垫层。垫层就是松散的水泥沙,主要作用是用来调整调平地砖。莫站你自己铺过地砖应该知道是哪种。

看到你顶楼画的示意图,我认为可以按下图做。

蓝色的是防水,必须刷上墙起码2米,再刷出门外一些。门内外地面要有高度差,防止水“爬”出来

红色的是水泥沙浆,目的是将四周垫高,令小排水管在最低点。也可以先在楼板上放好大排水管,再铺沙浆做坡度,然后防水一起刷上形成整体。

另外,你问的标高问题,买个激光水平仪(工人师傅通常会有),就可以测量全屋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莫,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类似问题。建议用切割机开3mm缝,马贝填缝剂施工,直接把瓷砖表面现成一个整体, ...

你这个我不认可。就算目前测试没有漏水,马贝填缝剂几年之后,万一老化开始漏水,你地砖下面的垫层就会充满脏水,而且排不走。

网友:
二次排水是否有做的意义?我们这边我还没有听说哪家做过。就这样用了10多年,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而且就算漏下来去了,似乎水量也很少。
这是我们家楼上的卫生间漏水,是这样滴下来的:

后来他请做防水的来注入防水液体,费用5千。几个月过去了,现在倒是没有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水坡度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排水快,残留少。大家住酒店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在卫生间沐浴后,地面上的水渍 ...

你这个电子坡度计很好,购买的淘宝链接?

8度太抖了,我感觉0.5度就够,不知道这么小的坡度能否施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子坡度计很好,购买的淘宝链接?

8度太抖了,我感觉0.5度就够,不知道这么小的坡度能否施工。 ...

我买的那家没有链接了,关键词:DXL360S 系列双轴水平仪 量角器、倾角仪和水平尺三合

0.5度坡度,可能水少的话,会挂在瓷砖上“赖着不走”。瓷砖是平的,要铺多少坡度都好施工,但要是混凝土、砂浆之类的,操作很困难。我们老旧小区改造,楼顶的防水重新做,上面浇灌的那层混凝土赶不平,下雨就变“鱼池”了。要想做好坡度,对施工工人的技术要求就会很高,工价不便宜。

网友A:
学习了一天二次排水,感觉核心不是什么瓷砖掀起来不会臭的用处。因为有应该也会臭。但是避免积水,漏到别的地方,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我不认可。就算目前测试没有漏水,马贝填缝剂几年之后,万一老化开始漏水,你地砖下面的垫层就会充 ...

我受漏水困扰2年,又不愿意砸厕所。半信半疑看抖音看到这种材料,买回来测试了再动手做的。我用这种胶把两块瓷砖粘一起,拦腰砸,缝十分牢靠,砖破了,结合处没有问题,所以坚定了我信心自己干。
抖音上有很多马贝施工的视频,你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受漏水困扰2年,又不愿意砸厕所。半信半疑看抖音看到这种材料,买回来测试了再动手做的。我用这种胶把 ...

哈哈,你这个是死马当活马医。你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已经是最好的方案,换表面瓷砖就行。

我是新装修,一切都是由零开始,当然彻底做好二次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一天二次排水,感觉核心不是什么瓷砖掀起来不会臭的用处。因为有应该也会臭。但是避免积水,漏到别的 ...

有二次排水,瓷砖底下的垫层的水就变活了,随时能排走,不会变臭,也不会流到其它地方。

现在我已经确信:必须做二次排水。

网友H:
没有沉箱,做二次排水,关键是坡度,有沉箱,我做了3次排水,沉箱里一个,瓷砖下水泥砂浆层一个,地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沉箱,做二次排水,关键是坡度,有沉箱,我做了3次排水,沉箱里一个,瓷砖下水泥砂浆层一个,地面一个 ...

其实有没有沉池,都是要做的。

有沉池当然更好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二次排水,瓷砖底下的垫层的水就变活了,随时能排走,不会变臭,也不会流到其它地方。

现在我已经确信 ...

磁砖底下的水好比手表进水,很难出来了。如果有二次排水,就不会大量积着,也就不会对防水要求太高了。
对防臭要看二排技术了,有效果,但估计还会臭。
不说了。我的磁砖还没有贴,让他们想办法做一下吧。明明有沉箱的条件,却没给我做二排。心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砖底下的水好比手表进水,很难出来了。如果有二次排水,就不会大量积着,也就不会对防水要求太高了。

你也正在装修?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发现二次排水非做不可啊!

装修之前一定要自己先做功课,不要被装修工忽悠。

经过一天的讨论,我这方面算专家了 :)

昨天还是一窍不通的。

网友:
二次排水的本质是想办法排掉从瓷砖缝渗漏下去的水,二次排水安排合理的话,沉池和厕所的墙的防水刷一层就可以了。不做二次排水的话,就是靠做防水来堵住下渗的水,这是不行的,水积满了总会找到地方排出去的。

网友:
所以二次排水是一定要做的,装修工不做的话肯定是偷懒!但是像阿莫这种没有沉池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咋搞。我家的房子,因为一楼设计的问题,导致二楼厕所没有沉池,在建到二楼的时候还是让工人做了反梁,厕所地面提高了,不然装修的说没法搞。

网友:
装修就是一部受骗血泪史
刚刚打电话给包头
他说:没做过二次排水的,就是在PVC排水管上打几个洞。用陶粒回填的会下沉。说装修公司他也干过,并没有做什么二次排水。
说我想法太多了,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卫生间的水泥砂桨比例会调成密度高的。
我也只是要求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个是死马当活马医。你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已经是最好的方案,换表面瓷砖就行。

我是新装修,一切 ...

如果全新装修就按照传统方法施工,材料用好点的就可以了。我这算了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