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下数控恒流源,10V400A左右,电流精度0.5%以上

楼主(2021-09-02):
RT,需要源电流大于等于400A以上,并且精度0.5%

网友A:
这种要定制了,肯定是多路并联,要向电源厂商询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定制了,肯定是多路并联,要向电源厂商询价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性价比较好的厂家.

定制倒还不至于,400A的电流,在数控电源行业属于常规品。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22kkrhb52ee1
我用4个 这模块,凑凑 输 出200A。

艾德克斯有大电流输出的电源,精度很好的,就是小贵,上万起步。。。。

网友C:
400安然后0.5%,然后10伏,不好做

网友D:
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E:
直接用直流电焊机来改吧

网友:
200A 10V 有现成的卖 倒是400A没怎么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b662e8dmcE1WU&id=585799547474&_u=22kkrhb52ee1
我用 ...

上万起步是可以接受的啊,,,

就看是多少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安然后0.5%,然后10伏,不好做

没办法,25mR的所有接触电阻,这个要仔细控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无所谓线性或者开关的,也无所谓三相还是单相电输入

主要是要求能够持续稳定的输出40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直流电焊机来改吧

呃。。。。没那个手艺,改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b662e8dmcE1WU&id=585799547474&_u=22kkrhb52ee1
我用 ...

不要玩具,要能够持续稳定的工作。

用来干活的家伙,还是要好一点,才对得起花费的时间。

网友:
做阳极氧化的电源,你去淘宝搜搜,咨询卖家。看看有适合用的吗。

网友F:
同路,顺道搭求20V 100A的AC-DC数控电流源,对体积、散热噪声、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精度这些可以放宽些,不做精密控制,拿来做电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万起步是可以接受的啊,,,

就看是多少万。。。

直接咨询艾德克斯的销售呗。

网友:
镀锌行业用这个用的多

网友:
http://www.jydm.com/category-57-re2-b0.html 这里应该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路,顺道搭求20V 100A的AC-DC数控电流源,对体积、散热噪声、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精度这些可以放宽些,不 ...

直接自耦稳压调压器调压,然后接一个变压器换流就可以了。变压器可以用环牛,次级直接16铜线绕。

网友:
会玩plc的可以做的出来,触摸屏加plc加伺服电机加自耦调压器,加换流变压器。做出容易做的稳定可靠需要技术

网友:
12V 50A的我做过 半导体激光电源

网友:
主要是检测电流的分流电阻没那么好的精度和温度系数,低压可以使用npn管加个水泥电阻就可以并联。高压不得不使用mos要独立均流驱动,运放的那个零飘调起来令人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