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驱动显示屏LTDC与FSMC驱动硬件连接引脚区别?

楼主(2021-09-02):
最近正在测试:STM32H750驱动一个3.5寸的显示屏。
之前驱动这个显示屏用的FSMC方式,其中引脚有:CS WR RS RD RST几个引脚,也就是命令数据读写等操作。
正好H750有LTDC控制器,一直也都没有使用LTDC这个东西。参考了别人的设计,但是用的另外的IPS显示屏,除了数据引脚,接了:VSYNC HSYNC PCLK DE。

现在的问题的:我现在的显示屏上也有:VSYNC HSYNC PCLK DE引脚,那么,是不是之前FSMC中的:CS WR RS RD RST就不用接了?
(或者:CS RST应该接,但是WR RS RD不用接了。刚接触不懂,有点不理解参考设计中,为什么不接WR RS RD。)

如下图:这是参考的别人设计,实在不懂:为什么没有CS片选信号,没有RST复位?
光:DCLK DE VS HS,加上RGB就可以驱动吗?

网友:
FSMC 用的是 8080 总线接口吧?  跟 LTDC (RGB) 不同
RD、WR 是 8080 接口特有的控制信号。
如果屏上有 VSYNC HSYNC 信号,就没有 CS WR  RD 信号了。

网友:
LTDC只用RGB信号DCLK和DE就行了,行场同步都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