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何用HAL库编写程序,下载完要手动复位才能运行?

楼主(2021-09-02):
我用库函数方法写的程序,用正点原子的FlyMcu软件下载完程序后就可以立马执行的,现在用HAL库编写程序,下载完后要手动复位才能运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swd接口的复位线没接吧

楼主:
我不是用SWD接口下载的,我是用串口下载的。

网友A:
因为 HAL 是 HALT 的缩写,自然要挂起不跑;你得用 RUN 库才能跑得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HAL 是 HALT 的缩写,自然要挂起不跑;你得用 RUN 库才能跑得溜

什么意思?什么RUN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什么RUN库?

应该是开玩笑的

楼主:
真的很奇怪,很可能是STM32 CubeMx 的初始化时设置些什么。

网友B:
应该是你没勾选reset and ru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没勾选reset and run

基本就是忘记勾选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就是忘记勾选这个了

用ST-Link V2 肯定要这样操作的(rstset and run),我是用串口下载的,购了也没用。

网友D:
可以看下串口的流控信号,记得是使用流控来做res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下串口的流控信号,记得是使用流控来做reset了

奇怪是,我用库函数写的程序下载就能立即运行,而用STM CubeMx 生成的程序,下载后需要手动复位才能运行。这样和硬件就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