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如何设计能方便竖直地焊接方针

楼主(2021-09-02):
方针,就是排针去掉中间那个小塑料块,只剩那根针。
方针是1x1x8mm的,PCB孔设置为方孔1mm时,这时候放进去方针能比较竖直,不会东倒西歪,但因为PCB生产偏差,有些孔会不容易插进;PCB孔设置为方孔1.2mm时,焊接放置方针时又容易东倒西歪。

所以,想问问大伙有什么建议没?就是能让方针在焊接时能更好地竖直放置在孔内。

网友:
做工装夹具吧

网友A:
这么小的孔,能加工成方孔吗?

网友:
有类似这样脚的排针吧

网友:
我自己弄的话,先插到面包板里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孔,能加工成方孔吗?

我也想看下楼主的1.0方孔和1.2方孔之间的差异

网友B:
做圆孔,孔径比针对角线稍小一点,针压进去,正好卡住。

网友:
为啥要用去掉塑料的针?说出你的需求来,搞不好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圆孔,孔径比针对角线稍小一点,针压进去,正好卡住。

这是正解。
对于孔多的排针也可以只有两头的孔做稍小一点,中间的孔正常大小。反正卡住两头就够了,如果每个孔都需要一点压力,孔多了也不好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解。
对于孔多的排针也可以只有两头的孔做稍小一点,中间的孔正常大小。反正卡住两头就够了,如果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