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短路原因请教

楼主(2021-09-02):
请教一下电容电路原因,如图所示,位置0805  47uF电容;  47uF(476) ±20% 6.3V  采购说是买的 SAMSUNG(三星) 品牌的,
因为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之前采购的电容用完了,没找到实物,现在遇到的问题:
已经发出去大概1500片,有2个反馈出现问题,出现问题的电容都是同一个位置,现象一样,都是这个电容短路导致电池电源线熔断保护;
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电池电压3V 保证不会出现高于6.3V电压;这个是个巡检用的人员卡,功耗很低大概250uA ;电池是普通的软包锂电池,额定电压3V;
非常感谢大家;

增加电容规格书,三星CL21A476MQCLRXC  0805 47uF

网友A:
别看了 ,换靠谱渠道日系,不是你的问题,是电容问题

并且陆陆续续会有短路情况出现,我的货发出去,大概1年半后,才会坏的都显现完全,比较稳定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看了 ,换靠谱渠道日系,不是你的问题,是电容问题

并且陆陆续续会有短路情况出现,我的货发出去,大概1 ...

感谢z123 回复,现在关键是坏的电容是同一个位置的,这个PCB一共用了6颗同样规格的电容,关键是确实复现不了这个问题,没有一点点思路,现在纠结的难道这个位置受力或者其它覆铜导致的短路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z123 回复,现在关键是坏的电容是同一个位置的,这个PCB一共用了6颗同样规格的电容,关键是 ...

只要大于等于1uf的,非靠谱日系,就是问题所在啊

应力,想想电脑主板的PCB,插拔ATX插头,内存条的时候,弯成啥样哦,还不照样没事。。。

网友B:
不知道这块板是什么问题,但三星电容出过太多问题了,一说三星电容,第一反应就是换。

网友C:
这类问题遇到很多了,同一电容不同位置偏偏某一地方特别容易短路。你这是不是旁边螺丝孔打螺丝造成板子变形电容被掰变形,受热后就内裂短路了,或者板子按键受力板子挤压弯曲造成。你这布线没有遵循电容与板子长轴平行布置容易电容断裂的。

ps修改错误,不是平行,是长轴垂直。

网友D:
应力,不应该断路?

网友E:
装配机构或外壳这里有没有干涉?
目前小封装电容1UF不要用国产,10uF以上不要用国产。现在缺货,买到替换料,可能性大。

网友F:
这个电容,手焊可能还好,上机贴可能问题就出来了,不间断短路,查个问题都不好查,踩过坑了,换品质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大于等于1uf的,非靠谱日系,就是问题所在啊

应力,想想电脑主板的PCB,插拔ATX插头,内存条的时候 ...

收到,非常感谢z123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块板是什么问题,但三星电容出过太多问题了,一说三星电容,第一反应就是换。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问题遇到很多了,同一电容不同位置偏偏某一地方特别容易短路。你这是不是旁边螺丝孔打螺丝造成板子变形 ...

感谢分享,长轴垂直放置电容,长知识了,

网友G:
MLCC受应力断裂,绝缘阻抗会变小,轻者漏电流变大,受潮加剧,重者造成短路。电容内部是多层结构,像威化饼一样,断裂导致层间交错,所以严重的直接短路了。

网友H:
耐压不够或者品质问题,0805我顶多用到22U、10U,容量再高了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问题遇到很多了,同一电容不同位置偏偏某一地方特别容易短路。你这是不是旁边螺丝孔打螺丝造成板子变形 ...

你这是不是旁边螺丝孔打螺丝造成板子变形电容被掰变形,受热后就内裂短路了:
旁边那个是磨具上的塑料固定柱;变形还不好分析,正常用确实分析不出来怎么变形

板子按键受力板子挤压弯曲:专门测试过板子按键按下没看到有弯曲,是个公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力,不应该断路?

应力:是看别人在网上分析的MLCC类电容,应该也是弯曲导致电容损坏,至于是短路还是断路还真确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配机构或外壳这里有没有干涉?
目前小封装电容1UF不要用国产,10uF以上不要用国产。现在缺货,买到替换料 ...

收到,非常感谢;装配机构或外壳这里有没有干涉? 是和外壳有没有接触是嘛?仔细核对了一下,确实没看到和外壳有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手焊可能还好,上机贴可能问题就出来了,不间断短路,查个问题都不好查,踩过坑了,换品质好的吧 ...

感谢 plc_avr回复,都是上机贴片的,不间断短路真是搞死人啊

网友I:
三星电容,标称多少耐压,实际耐压就是多少,不能抗电压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耐压不够或者品质问题,0805我顶多用到22U、10U,容量再高了不好买

你好,感谢回复,
耐压不够或者品质问题;耐压我去测试看看,现在耐压值是6.3V 电池电压最高是3V,我找个外接电源加个6~9V试试;品质问题基本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星电容,标称多少耐压,实际耐压就是多少,不能抗电压冲击

感谢回复,这个是电池供电,软包锂电池最大电压就是3V,没有看到其他能引起电压突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MLCC受应力断裂,绝缘阻抗会变小,轻者漏电流变大,受潮加剧,重者造成短路。电容内部是多层结构,像威化饼 ...

谢谢回复。看现象确实像是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正常如何能模拟出来电容形变?吧PCB变形?试了十几二十次PCB掰弯整直,模拟不出问题

网友J:
可以给电容做个切片分析 应力导致的短路和EOS损伤是不一样的 个人感觉是结构变形导致的应力损伤!

网友K:
深圳这边有做切片分析的
价格不清楚
何不让公司做一个  到时候才好针对性分析
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给电容做个切片分析 应力导致的短路和EOS损伤是不一样的 个人感觉是结构变形导致的应力损伤! ...

你好,感谢提醒;发回来的两个电容已经被烧黑短路了,电容做个切片分析 已经在联系,就是不知道这种烧毁的能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深圳这边有做切片分析的
价格不清楚
何不让公司做一个  到时候才好针对性分析

你好,感谢提醒;主要是出现问题的PCB电容已经被烧毁了,=对方还没恢复能不能做电容分析

网友L:
早就不敢用三桑的MLCC了,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M:
三星的MLCC名声的确不好。便宜是便宜,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最好不要用。最后,据说三星电容的冒牌货多
应力损伤感觉最多把电容撑爆了而已,因此短路的概率不大才对。我就碰到过一个超大的MLCC(皮糙肉厚),然而它漏电流超大,还是坏了

网友N:
前几年三星电容总出问题,换成村田后没出现过问题。
我用的还是1206的10uf25V,这么大封装的电容,三星都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星的MLCC名声的确不好。便宜是便宜,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最好不要用。最后,据说三星电容的冒牌货多
应力损 ...

谢谢你,应力损伤感觉最多把电容撑爆了而已;我试了一下螺丝刀碰触电容还真能吧电容搞短路,就是用螺丝刀金属部分碰装电容,电容外观看不出坏,但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几年三星电容总出问题,换成村田后没出现过问题。
我用的还是1206的10uf25V,这么大封装的电容,三星都做 ...

收到,非常感谢,已经停用了这个,不敢用了,折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早就不敢用三桑的MLCC了,说多了都是泪

感谢你,我也不用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分板是手掰的吗,是的话大概率是应力导致,小封装的MLCC更容易收到应力影响。之前做一批板没有用分板机,20%以上都返修

网友:
输入电压是几V的

网友O:
电容的位置不好,上螺丝的时候就容易坏掉,还有就是在SMT时线路板冷确的时候也容易碎掉。
体积太小,容量太大;
放置的方式也不好。
板子布线的时候,两个焊盘也没考虑散热。
总之就是大容量小体积的能不用就不用。说不定一个分板就给分坏了,太娇气。不管是什么系的。除非用柔性端子的,或者金属片加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提醒;发回来的两个电容已经被烧黑短路了,电容做个切片分析 已经在联系,就是不知道这种烧毁 ...

  那就不是应力损伤 应该是EOS损伤了 一问原厂 肯定说是大电流 大电压造成的  我们这个规格的电容都是用村田的 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容的位置不好,上螺丝的时候就容易坏掉,还有就是在SMT时线路板冷确的时候也容易碎掉。
体积太小,容量太 ...

你好,谢谢回复;

这个还不是焊接或者组装时候坏的,是用了大概半年多出现的,不过确实不排除是生成的时候已经有了问题,用了半年之后暴露出来的

网友P:
给你们说得没有电容用了, 钽电容2倍余量放烟花,MLCC 容易裂然后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提醒;发回来的两个电容已经被烧黑短路了,电容做个切片分析 已经在联系,就是不知道这种烧毁 ...

嗯,希望到时候把切片分析原因公布下,哈哈,也好学习下

相同位置,说应力啥的,换成靠谱日系,就没有应力了

网友:
1uF以上的电容就不能用三星的。我批量碰到过0603 10uF电容漏电20mA的问题。后来换成TDK和村田的。10万个出现一个不良的。所以正规批量生产还是村田的。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维修行业的发财小电容说的就是这个吗?短路,大漏电。询问维修,查看板子功能不良率,看出厂不良中大电容短路的多不多,是不是特定位置,或者某些批次多。电容切片分析基本上不用想了,都是应付的,除非不计成本去专业实验室分析,也没人较真这些失效分析。电容质量问题,行业梦魇。老板哭,采购跳,维修笑,工程师急得哇哇叫。

样本少,都是同一位置,同一物料其它位置没事。电池供电,手持设备。看看外壳是不是挤压会有结构撞击电容,看看外壳有没有撞击挤压接触了痕迹。以前遇到过外壳装配置合盖子有卡扣很紧,所以塑料壳瞬间变形很大本不可能接触的位置接触了,造成电容撞坏但是都在工厂发现了。你那位置有一个天线卡扣,是不是用镊子按压天线座磕伤了电容。电容一头有一个定位孔,是不是电容同一面有塑料定位柱子挨得太近,装配磕碰,或者手持时候外壳挤压摩擦,按键按压时候板子变形与定位柱摩擦。如果有可疑结构那就电容涂硅脂然后装配按压拆解看外壳是否有硅脂。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给你们说得没有电容用了, 钽电容2倍余量放烟花,MLCC 容易裂然后短路

最皮实的还是CBB电容,以前插件年代,用过无数个CBB电容从来没有碰到短路的,那时IC的去耦电容都是用的104CBB电容,就是个头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Q:
最皮实的还是CBB电容,以前插件年代,用过无数个CBB电容从来没有碰到短路的,那时IC的去耦电容都是用的10 ...

贴片电容,那个类型耐操?看到西门子PLC上看上去都是大封装的MLCC样子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片电容,那个类型耐操?看到西门子PLC上看上去都是大封装的MLCC样子的电容 ...

同样容量耐压,封装大的层数少,短路的概率也小,我们现在用的电容最小都是0805封装起步的,正品三星的,这几年还没碰到短路的,以前0603封装的碰到一些,就全部换成大一号封装的

网友Q:
以前村田小体积电容也用过一段时间,也碰到过短路的情况,只不过概率比三星和风华的小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最皮实的还是CBB电容,以前插件年代,用过无数个CBB电容从来没有碰到短路的,那时IC的去耦电容都是用的10 ...

最皮实的是云母电容,空气电容。cbb电容不会短路,具有击穿自恢复特性,容量会慢慢变小的,也属于不可靠系列。

网友R:
三星0603的低容量还凑合

0805 1206 1210 高容从外观上看就已经被pa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三星0603的低容量还凑合

0805 1206 1210 高容从外观上看就已经被pass了。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以前村田小体积电容也用过一段时间,也碰到过短路的情况,只不过概率比三星和风华的小 ...

谢谢,以后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用的0402的也比较多,小容量反而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楼主:
三星原厂 检测报告:

After external visual inspection, we did not find any abnormality on the surface of the returned sample.
-. As a result of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the returned SPL#1 SPL#2 does not meet the
specifications.
The returned SPL#1 SPL#2 surface conforms to the specification.
-. As a result of internal inspection, we can find mechanical cracks inside the returned SPL#1 and
mechanical cracks inside SPL#2.
-. Mechanical crack which started from the end of termination and passed through internal electrodes induced IR low,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cracks were caused by external forces and eventually caused a short circuit.
*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is type of failure mode.
-.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经过外部目测,我们没有发现退回样品的表面有任何异常。
-. 电特性测量结果,返回的 SPL#1 SPL#2 不符合
规格。
返回的 SPL#1 SPL#2 表面符合规范。
-. 作为内部检查的结果,我们可以在退回的 SPL#1 中发现机械裂纹,并且
SPL#2 内部出现机械裂纹。
-. 从终端末端开始并通过内部电极的机械裂纹引起 IR 低,
测试结果表明,内部裂纹是由外力引起的,最终导致短路。
* 此类失效模式的形成机制请参考附录1。

楼主:
非常感谢楼各位朋友回复,今天收到三星原厂得检测报告,报告内容是:内部裂纹是由外力引起的;但是想请教大家一下如何能证明三星电容本身是好得?

网友:
三星电容垃圾~~~~~

网友S:
控制采购渠道吧!看看我们采购买的1uf/0603的电容,电极形状,本体大小&颜色五花八门,上电莫名奇妙的短路。还有一次买MBI5026,送了3次样都是莫名其妙地发烫,三次丝印字符风格都还不一样。这种问题不用看就是采购找了某某BOM配单,某某bom配单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垃圾。

网友T: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各位朋友回复,今天收到三星原厂得检测报告,报告内容是:内部裂纹是由外力引起的;但是想请教大 ...

应力裂开会导致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应力裂开会导致短路吗?

对,我之前也有这个疑问,电容应力开裂不应该是断开吗?后来查资料发现确实会有短路情况,电容内部结构类似压缩饼干,挤压、形变之后确实有概率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控制采购渠道吧!看看我们采购买的1uf/0603的电容,电极形状,本体大小&颜色五花八门,上电莫名奇妙的短路 ...

我这个电容还真不是采购,确认了确实是三星的,他们原厂也出局了检测报告,可能这种应用不合适、或者电容本身质量不行也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之前也有这个疑问,电容应力开裂不应该是断开吗?后来查资料发现确实会有短路情况,电容内部结构类 ...

质量问题都推到外力上。。。。。。

个人经历,相同的位置和板子,换成日系就稳如狗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应力裂开会导致短路吗?

两个电极是交错排列的,类似工频变压器两个E字型钢片左右交错放置。大容量电容层间距离小,外力导致机械损伤后,一般会层错位,就出现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问题都推到外力上。。。。。。

确实是这样,很难扯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两个电极是交错排列的,类似工频变压器两个E字型钢片左右交错放置。大容量电容层间距离小,外力导致机械 ...

感谢科普,就是需要慎用大容量小封装电容,在固定设备上可能还可以,如果设备移动确实会有风险

网友V:
yageo 0805 6.3V 47UF遇到 同样问题 ,现已用1206 钽电容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V:
yageo 0805 6.3V 47UF遇到 同样问题 ,现已用1206 钽电容贴换。

钽电容搜索反馈看 除了过压会导致短路、过流导致损坏之外,其它还是比较可靠

网友W:
左上角安装孔?电容竖着贴装在pcb形变时影响较大,可以改横着放试试。我们之前也用过一些三星大容量,也会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左上角安装孔?电容竖着贴装在pcb形变时影响较大,可以改横着放试试。我们之前也用过一些三星大容量,也会 ...

谢谢建议,对,左上角是定位孔,现在电容改成村田2.2u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