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用MODBUS读出来的数据怎么解析呢?

楼主(2021-09-03):
最近在弄智能水表和电表,电表读出来了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解析,找了645协议文档,但是没有找到文字版本的
想忙解决出功率和电压电流数据,能帮忙看一下吗,下面是发送的命令和返回的数据

网友:
你这个是modbus协议,得看modbus协议文档

网友:
实在不行,盲猜都行啊,电表电压电流功率都知道(不知道就给个假定负载比如220),在里面找220(220x,220xx)左右对应的16进制

网友A:
你这协议是Modbus协议,645协议是68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协议是Modbus协议,645协议是68开头的。

对的 发送68开头的数据电表根本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发送68开头的数据电表根本没有反应。

645协议是有ID的,电表收到正确的ID才会回应的。

网友:
就按modbus解析;去对应你的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
Modbus协议了
0103 0014 0026 8414
命令0103 读数据 + 地址0014  + 长度0026  38组数据 ×2字节 =76 + 校验 8414  CRC16-MODBUS

应答也对
命令0103 + 长度4c  76字节 + 数据76字节 + 校验B5A7
2字节应该是16进制
第一组1388 =5000 应该是50.00Hz
自己对这找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品牌的电表,上网搜他的通讯说明书,找modbus的点表说明

网友B:
这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没有协议只能根据数据去推算,电压已知220V左右,数据中最接近的E7(231),如果实在找不到协议文档的话,建议楼主找个固定的负载,在知道负载 电压 电流 功率等情况下去读出数据,就可以找出对应关系了

网友:
根据modbus协议去对字节应该不难!

网友C:
就没人疑惑:楼主的发送指令是从哪儿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没有协议只能根据数据去推算,电压已知220V左右,数据中最接近的E7(231),如果实 ...

这个方法我试试

网友:
找到官方的软件,用串口监控助手,应该可以很快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人疑惑:楼主的发送指令是从哪儿得到的???

网上找的一个指令,但是读出来的数据明显和资料没对上

网友:
厉害,哦哦哦哦

网友:
标准答案在8楼。

网友D:
咨询下 三相智能电表的电源方案是什么样的?某相断线或者N线断线,还能正常工作和检测吗?想找个有关的电源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咨询下 三相智能电表的电源方案是什么样的?某相断线或者N线断线,还能正常工作和检测吗?想找个有关的电源 ...

就是三个工频变压器

网友:
为啥不联系电表厂家呢,提供协议文档就行了。我做过项目用过类似的电能表。根据厂家给的协议,解析很容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三个工频变压器

嗯  谢谢;我度娘了一下,需要变压器,再请教下,有没有不要变压器就可以实现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三个工频变压器

也不使用阻容降压的方式。用那种小功率的降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使用阻容降压的方式。用那种小功率的降压芯片。

变压器方式最可靠,几乎不会坏的。

导轨式电表体积紧凑用开关电源的,三相半波整流后普通的原边反馈ACDC芯片+高频变压器,变压器很小,因为负载很小。成本省钱到家了.
变压器估计也就2块钱

不过我还没弄明白原边反馈电源怎么做到输出2路直流

网友(2022-08-07):
变压器方式最可靠,正在设计硬件,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