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放在厕所,如何防止洗衣服泡沫从地漏冒出?

楼主(2021-09-03):
说明:我的厕所没有做沉池,所以地漏的存水弯是做在室外。

厕所的地漏排水管和洗衣机排水管,应该是想通的。这样可能避免不了标题描述的问题。

如何有效解决?

网友:
给地漏买个避孕套(我买地漏自带套)。

网友A:
我家阳台是这么处理的,洗衣机排水口到污水管是有一点点坡度的。在靠近污水管附近用斜三通引出地漏管。
因为有坡度,洗衣机水不会倒灌,就相当于电路里面单点接地的效果。

网友:
某宝有防反溢的地漏,但是下水量可能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阳台是这么处理的,洗衣机排水口到污水管是有一点点坡度的。在靠近污水管附近用斜三通引出地漏管。
因 ...

好,看来你这个可行。

我到时做一下试验。看看45度角是否真的可以放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购买链接?

我买一个测试一下。

你这个肯定有用,但不是一劳永逸:被头发等杂物缠住(厕所大概率事件)失去防倒灌作用。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646403710353
应该是这个。

网友C:
选洗衣机专用的洗衣粉,那个是低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洗衣机专用的洗衣粉,那个是低泡的

哈哈哈,出租公寓你还指望所有人听话啊。

网友:
地漏管不接洗衣机管,
或者分管出去外面,再各做一个存水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出租公寓你还指望所有人听话啊。

滚筒洗衣机污水不是直排,一般都是上排水的方式,好像没多少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