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做防水,使用胶水好,还是水泥+纤维布好?(阿莫13楼的对比和总结,欢迎拍砖)

楼主(2021-09-03):
我对胶水非常熟悉。我砖头没有砌的时候,已经使用了20桶胶水补漏(每桶25kg)。

施工方法很简单:

1。胶水:水泥= 1: 0.9 (上图是冒牌产品的资料,写0.8, 正牌是0.9到1的),搅拌均匀。

2。使用不锈钢精细筛子(或油漆过滤网),过滤一次才使用(这步骤是我发明的,效果极佳)。

3。水泥地面湿润,但不能有明水。在上面涂胶水。湿的时候灰色,干了就纯黑色。一次不够多涂几次。我一桶胶水只涂12平方(厂家建议25平方)。

我知道正规的施工有使用水泥+纤维布的。

是怎样操作,有什么优势和缺点?

网友:
防水布对容易开裂的作用比较好。

网友A:
正宗黑豹,其它商标位置多字,字体不同,厂家不一样的,都是假冒,连黑豹建材的厂名都被抢注了。

网友B:
用胶水刷纤维布,强度韧性都有了。

没用过防水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胶水刷纤维布,强度韧性都有了。

没用过防水布。

防水布不就纤维布,也就是是丙纶布。防水布我这都是水泥浆贴,还能胶水贴??成本最大化这也太豪气了吧!
这是我刷的德高防水柔性涂料,用来二次排水层防水,目前泡水实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宗黑豹,其它商标位置多字,字体不同,厂家不一样的,都是假冒,连黑豹建材的厂名都被抢注了。 ...

这胶水毒性太不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大,不要用聚氨酯防水就行,聚氨酯一股沥青味

网友C:
防水布施工:
材料:材料防水丙纶布,大剪刀,大油漆刷子,电钻搅拌钻,铁桶,雨靴,橡胶手套,勺子。
步骤:1*地面,墙面50公分高施水,有水但是不积水。防止水泥浆干的太快。

2*铁通装半桶水,加纯水泥,搅拌,浆糊黏糊不结块,不稀,糊糊状态。

3*裁剪丙纶布,地面贴满。尽量大张,贴成u形状,浴室墙面50cm,厨房30cm。可以多层贴,防止接缝渗水。贴的时候先要贴的地面撒水泥浆,刷子刷开,丙纶布放上去,丙纶布刷水泥浆涂满,就像涂胶水一样,然后贴到需要贴的地面,然后用刷子另一面挤压气泡,同时撒水泥浆让上面也铺满水泥浆。原则是不能上下面水泥浆太厚防止干了收缩空鼓,也不要有空气,可以反复重叠多贴几层直到贴满,第二天浇水保养。

网友:
防水布和胶水同时使用,效果是否会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宗黑豹,其它商标位置多字,字体不同,厂家不一样的,都是假冒,连黑豹建材的厂名都被抢注了。 ...

鉴别黑豹,我是专家:

建筑防水剂“黑豹” 哪一个最正宗?国内买东西简直要自己做侦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76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水刷纤维布,强度韧性都有了。

没用过防水布。

胶水是哪一种,纤维布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胶水毒性太不

基本没有毒性。主要成分是白乳胶一样的东西。打开就是一股乳胶味道,牛奶一样白,没有呛鼻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布施工:
材料:材料防水丙纶布,大剪刀,大油漆刷子,电钻搅拌钻,铁桶,雨靴,橡胶手套,勺子。
步骤:1 ...

看起来水泥+纤维布是一种低端的施工方法。

使用纤维布水泥的弹性,让水泥干了也不容易开裂。

但毕竟水泥的刚性很大,而且水泥的密水性其实远远比不上胶水。这种施工方法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任何的延伸性。以后如果地板开裂,这防水层也会跟着同时开裂,毕竟它的本质就是水泥。

估计水泥+纤维布的材料成本最多3元/平方。

我上面使用正宗黑豹补漏胶水,25kg只刷12平米,每桶340元,计算起来每平方需要的28元。

基本是10倍的成本。

我的施工方法,可以在地面上,形成大概3mm厚度的一层密不透水的橡胶保护层。这保护层有弹性、有延伸性,楼板以后开裂1-2mm,我认为也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布不就纤维布,也就是是丙纶布。防水布我这都是水泥浆贴,还能胶水贴??成本最大化这也太豪气了吧! ...

德高防水柔性涂料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德高防水柔性涂料是怎样使用的?

桶上有说明,就是袋装粉末与袋装胶水混合,用搅拌电钻搅拌均匀,然后滚筒往地上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桶上有说明,就是袋装粉末与袋装胶水混合,用搅拌电钻搅拌均匀,然后滚筒往地上刷就是了。 ...

粉末和胶水分别什么颜色?是否就像水泥和白乳胶?

混合好什么颜色?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粉末和胶水分别什么颜色?是否就像水泥和白乳胶?

混合好什么颜色? ...

我用的柔性防水涂料加玻璃纤维网,干后深灰色。卫生间先水泥砂浆补缝填坑洞后,刷第一层涂料后满贴纤维网,之后再刷两层涂料。卫生间至少刷到1米8高,我是直接刷到2米拉倒。厚度不宜太厚,泥水师傅说柔性防水涂料容易掉瓷砖,我不太信。我第一套房子十年前用的涂料牌子不一样,工艺一样,没掉过瓷砖也没漏过水。之所以加玻璃纤维网是因为墙面开槽的地方或者剪力墙与砖墙接缝的地方都要加玻璃纤维网抗拉,那在卫生间这么需要保护的防水涂层那就要举一反三,加上纤维网防不太严重的不均匀沉降裂缝或者冬夏温差造成的水泥裂缝扩散到涂料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水泥+纤维布是一种低端的施工方法。

使用纤维布水泥的弹性,让水泥干了也不容易开裂。

不太理解 为什么不是胶水加玻璃纤维网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理解 为什么不是胶水加玻璃纤维网方案。

我使用的黑豹补漏胶水,说明书没有写与纤维布配合使用。上面的坛友说是使用水泥+纤维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柔性防水涂料加玻璃纤维网,干后深灰色。卫生间先水泥砂浆补缝填坑洞后,刷第一层涂料后满贴纤维网 ...

柔性防水涂料是什么型号?

玻璃纤维网有什么选购注意事项?

网友F:
我们地方 都是胶泥+纤维布,不用水泥,胶泥干了,会在底层形成一个塑料薄膜,防水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地方 都是胶泥+纤维布,不用水泥,胶泥干了,会在底层形成一个塑料薄膜,防水刚刚的 ...

胶泥是什么? 淘宝的购买链接我看看说明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柔性防水涂料是什么型号?

玻璃纤维网有什么选购注意事项?

第一套房子好像用的是德高的还是汉高的 型号忘记了。第二套装修公司包的涂料,没去注意牌子,也是粉加液剂用的时候拌合。干后都是深灰的有一点弹性的橡胶质感的细腻砂浆。
        玻璃纤维网主要是抗拉强度,这个没去研究,淘宝随便买的,因为我估摸5毫米乘5毫米的纤维网眼不会影响柔性涂料成膜就直接选用了。目前第一套房子快十年了,没漏过水。前年装修第二套房子也是淘宝随便买的,玻璃纤维网到手有拉过,觉得很结实就直接用了。就是网和网之间搭接的地方有交待工人网搭网宽度要搭10厘米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胶泥是什么? 淘宝的购买链接我看看说明资料。

我之前用的很可能是德高的K11柔韧型防水砂浆。这个坛友说的胶泥可能是同一种东西。涂太厚会裂,涂完一道后要表干再涂下一道,用刷子涂刷要注意前后两道的刷纹是垂直的,注意看说明书。柔性材料更高档的是防水卷材,地下车库比较常用,用在卫生间没必要,施工太麻烦也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套房子好像用的是德高的还是汉高的 型号忘记了。第二套装修公司包的涂料,没去注意牌子,也是粉加液 ...

纤维网一层就够?

涂料一共要涂几次?每次多厚?

墙壁不太适合涂我上面的黑豹胶水,因为会滴下来。黑豹胶水比较适合水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用的很可能是德高的K11柔韧型防水砂浆。这个坛友说的胶泥可能是同一种东西。涂太厚会裂,涂完一道 ...

淘宝有几种颜色和型号,选哪一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纤维网一层就够?

涂料一共要涂几次?每次多厚?

三次,我邻居有个和我同一家店买的,只涂两遍的没有加纤维网也没听说漏。厚度看说明书,记得一层是不到一毫米。
补充:1、纤维网就一层,因为抗拉强度应该够了,我不希望后面刷的两层还有被玻璃纤维网穿透导致出现过水通道的风险。2、重视说明书,涂刷涂料前要先处理好基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几种颜色和型号,选哪一种?

当年应该只有柔韧和通用两种可选。我用的就是柔韧,不知道下方的柔韧二型有什么改进。其实我的理解是柔韧的就行,处理好基面和阴角后,第一层和玻璃纤维网结合成一个整体粘牢在基面上,挡住了大部分的不同材质墙面、管材的不均匀热涨冷缩导致的轻微裂缝。另外的水锤、建筑物轻微晃动和不均匀沉降的破坏也不太容易破坏第一层含玻璃纤维网的涂层,不像刚性的涂料那么脆弱,借鉴了玻璃钢的结构的防水措施在成本和效果上应该算是比较均衡的,防水卷材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次,我邻居有个和我同一家店买的,只涂两遍的没有加纤维网也没听说漏。厚度看说明书,记得一层是不到一 ...

涂料涂第一次,还没有干的时候,就将纤维布贴上去,对吧?

纤维布的尺寸怎样的?一个人好操作吗?

另外:墙壁防水的等级其实不用很高,因为墙壁本身无法积水。地板因为有积水,我打算还是使用黑豹胶水+高标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应该只有柔韧和通用两种可选。我用的就是柔韧,不知道下方的柔韧二型有什么改进。其实我的理解是柔韧 ...

大概一平方多少钱成本?

另外你说的防水卷材是下面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料涂第一次,还没有干的时候,就将纤维布贴上去,对吧?

纤维布的尺寸怎样的?一个人好操作吗? ...

对 好操作。就是工人没做过会有一点抵触,建议你先看说明书后再跟工人交待一遍整体工艺。我第一套房子用的是带自粘胶水的玻纤网,工人刷完第一遍干了以后我贴的,然后工人刷第二遍和第三遍。前年第二套房子是我先跟工头沟通,工头接受了之后他跟工人交待刷第一遍涂料时直接贴上去,刷第二遍涂料前我先检查没问题后工人再施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一平方多少钱成本?

另外你说的防水卷材是下面这个?

我见到的不是这种,厚是挺厚的,摊铺要两个人推开。韧性挺好,要用胶水粘搭接的地方。
补充:防水卷材看起来是类似橡胶的一种高分子材料。不知道是改性橡胶还是什么。因为是多年前见过隔壁大工地地下室在用,所以只是看个大概,没有去了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胶泥是什么? 淘宝的购买链接我看看说明资料。

淘宝 看了一下还真没有,就是15斤一袋的,纸袋的类似水泥一样,内面含有什么特殊物质吧 ,胶泥兑水,然后纤维布铺平,然后就往上面刷,我们这头好点的是水无忧和德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涂料涂第一次,还没有干的时候,就将纤维布贴上去,对吧?

纤维布的尺寸怎样的?一个人好操作吗?

地面你如果用胶水加水泥也可以加玻纤网,除了增加人工成本外没什么坏处,玻纤网本身很便宜。如果你墙面用了玻纤网加柔性防水涂料,我建议地面也一并使用。因为地面面积不大,不会增加多少成本,但是防水层的抗拉结构会是完整的一个整体。可以先用胶水和水泥先做地面基面,好了后墙面和地面再一起做整体柔性防水涂料加玻纤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 看了一下还真没有,就是15斤一袋的,纸袋的类似水泥一样,内面含有什么特殊物质吧 ,胶泥兑水,然后 ...

你说的应该是德高的通用型防水涂料一个类型的,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到的不是这种,厚是挺厚的,摊铺要两个人推开。韧性挺好,要用胶水粘搭接的地方。
补充:防水卷材看起 ...

这种材料不适合这里使用。贴到墙壁上,就无法贴瓷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料涂第一次,还没有干的时候,就将纤维布贴上去,对吧?

纤维布的尺寸怎样的?一个人好操作吗?

墙面上细裂缝和水泥中的细微通道可以通过毛细作用把水引到高处,所以小心为上。
补充案例:第二套房子的7楼邻居卫生间刚性防水涂料施工工艺不过关,导致一墙之隔的过道和电梯厅吊顶出现较大面积湿痕和极轻微滴水。水管打压未发现问题,我让他停用卫生间三天后过道吊顶恢复干燥。因为他对他的泥水匠亲戚失去信心,叫了我这边的工头去安排返工,最后拆了地面和墙面最下方四圈砖后重做刚性防水涂料层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材料不适合这里使用。贴到墙壁上,就无法贴瓷砖了。

倒是没想过这个,当初就是单纯觉得人工费会非常高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面你如果用胶水加水泥也可以加玻纤网,除了增加人工成本外没什么坏处,玻纤网本身很便宜。如果你墙面用 ...

纤维网会影响胶水的。黑豹胶水+水泥会形成厚厚的一层有弹性的保护橡胶层,非常牢靠的跟地面结合。

网友:
这样说起来,我怎么觉得黑豹胶水加水泥的效果和柔性防水涂料很像。柔性防水涂料的粉剂和水泥很像,应该是加了辅助成分的水泥,需要加液剂(胶水状)拌合使用,干了以后直观印象就是有弹性的水泥砂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纤维网会影响胶水的。黑豹胶水+水泥会形成厚厚的一层有弹性的保护橡胶层,非常牢靠的跟地面结合。

我的意思是你好像是在用胶水和水泥在自制一种跟K11配方不同的柔性防水砂浆。区别主要在于液态时挂墙能力不足。玻璃纤维的主要成分是矿物质,对胶水而言和砂子的表现是接近的,影响应该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胶水是哪一种,纤维布是哪一种?

胶水是用的柔性防水涂料,纤维布就是普通的玻璃纤维布,网格的。

先把基础面清理干净,把坑洞和穿楼板的管子用堵漏王填充。

然后刷第一遍防水涂料。

第一遍干透后,做第二遍,先把涂料泼在地上,
然后铺纤维布,再刷均匀,要把纤维全浸透,墙边要把纤维布向上铺15公分以上。
穿楼板的管子要用纤维布包裹,下边沿剪开4-6瓣铺到地面上。

第二遍干透后再刷一遍防水涂料就完成了。

防水做好后做闭水试验。我做了整3天,楼下没有渗水就是做好了。

放干水后刷一层素水泥保护。做防水期间和刷素水泥的时候要穿软底鞋进去,不然踩到小石头就容易把防水层搞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大,不要用聚氨酯防水就行,聚氨酯一股沥青味

聚氨酯除了沥青味,还有其他缺点不?  我准备用在老家的楼顶防水层, 准备先铺一层2mm的聚氨酯卷材, 再盖上两厘米厚的水泥作防护层

网友A:
户外用聚氨酯,伸缩性好,厕所不能用,会有有毒气体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是用的柔性防水涂料,纤维布就是普通的玻璃纤维布,网格的。

先把基础面清理干净,把坑洞和穿楼板的 ...

成本多少钱一平方?

如果贵的话,我使用黑豹好了。

黑豹做地面防水涂得比较厚,28元1平方。

如果墙面,估计10到14元一平方就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多少钱一平方?

如果贵的话,我使用黑豹好了。

前几年做的,记不清了,玻璃纤维布很便宜,成本主要在柔性防水涂料上。

我做的比较厚,貌似是用了两桶,正常用一桶就够了。

没用过黑豹,应该也是一样用。

网友G(2022-08-27):
引用 网友A:
户外用聚氨酯,伸缩性好,厕所不能用,会有有毒气体挥发

请教下,户外屋顶和墙根处渗水,应该用这种?
打算自己弄下,就是外墙离地面高30CM 的地方和屋顶渗漏地方刷一下,不打算大搞。

网友:
厕所做防水 记号一下!可能需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户外屋顶和墙根处渗水,应该用这种?
打算自己弄下,就是外墙离地面高30CM 的地方和屋顶渗漏地方 ...

纤维布加聚氨酯,楼顶需要经常维护的,一劳永逸比较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防水布不就纤维布,也就是是丙纶布。防水布我这都是水泥浆贴,还能胶水贴??成本最大化这也太豪气了吧! ...

泡水实验是不是需要敲开楼下的门,才能知道防水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水实验是不是需要敲开楼下的门,才能知道防水效果如何呢

楼下不投诉,就没事了。不必主动找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泡水实验是不是需要敲开楼下的门,才能知道防水效果如何呢

一般不需要自己去看,都是当天打电话告知一下楼下。说一下今天在做防水的测试,让邻居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去看一下有没有水漏下去。邻居肯定比你紧张有没水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