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时gerber仿真图和最终SMT贴片图不一致

楼主(2021-09-03):
SMT时gerber仿真图和最终SMT贴片图不一致

U3 我已经手动旋转了180度。这样才符合1脚。 可是最终的SMT图片 红点还是上面。

为了这个问题我最终选择加了10元,让人工核对。

网友:
你旋转完成之后,需要点“暂存数据”(就是“下一步”左边的那个按钮)

网友:
你要等一段时间在ERP 的订单列表查看。 DFM结果

楼主:
看DFM工程师核对后的结果是好的。 不知道是10元的作用,还是我旋转对了。

网友:
lz 。你这个板子  背后还有个 单片机吧。  作用是  把 sbus 和 sport 和 rssi  数据转成  uart 协议 进行输出。  然后输出到你的无人机项目中???????

网友A:
U2 是 LDO 。U3是  TI的  invert???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DFM工程师核对后的结果是好的。 不知道是10元的作用,还是我旋转对了。

你花钱,不管你是否旋转对,我们都会把你确认一下, 要是不对我们会旋转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 是 LDO 。U3是  TI的  invert???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对的,反相串口做sbus解码的,转成mavlink给飞控,现在px4和apm飞控都不能自己解码sbus要io芯片。索性我就做个GD32的,后面是GD32E230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反相串口做sbus解码的,转成mavlink给飞控,现在px4和apm飞控都不能自己解码sbus要io芯片。索性我 ...

老铁。 我业余在写 sbus 。 mavlink 还没涉及。 太复杂了。   mavlink你是参考哪些资料来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 我业余在写 sbus 。 mavlink 还没涉及。 太复杂了。   mavlink你是参考哪些资料来开发的? ...

我15年和mavlink协议发明人Lorenz一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用这个协议,单片机使用的话就直接导入生成的c_library_v2头文件就行

网友:
SMT匹配界面的图与提交界面的图不能同补, 导致在匹配界面修改方向,在提交界面看的方向是错的。
在匹配界面修改的方是有效的,这个资料工程在核对资料的时候是按修改后的显示。

对器件方向不放心的,
可以在付款后2-4H,去SMT订单列表内,点“DFM检查结果”,可以在里面查看那些没有贴与“修正后”的图。如有问题联系SMT下单界面右上角的客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5年和mavlink协议发明人Lorenz一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用这个协议,单片机使用的话就直接导入 ...

赞 赞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 我业余在写 sbus 。 mavlink 还没涉及。 太复杂了。   mavlink你是参考哪些资料来开发的? ...

mavlink 可以参考 https://mavlink.io/en/getting_started/  里面有针对多个语言和不同mavlink v1 和 v2的 generator

楼主:
完美拿到,PCB+SMT+元件 210元,可以分下来小20片。 划下来10元一个,比人工焊划算很多。

结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铁。 我业余在写 sbus 。 mavlink 还没涉及。 太复杂了。   mavlink你是参考哪些资料来开发的? ...

不是开源cdbus的那位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源cdbus的那位大哥?

https://blog.dukelec.com/archive/cdbus/

是论坛里另外一个老铁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