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游戏玩家大规模退回Win7

楼主(2021-09-03):
8月过去了,Steam平台的硬件调查情况也出来了,AMD的CPU及显卡份额双双下滑,不过这不是重点,这次最引人注意的反而是Windows系统份额的变化,Win7已经连续两个月暴涨了。

根据Stam的调查情况,8月份游戏玩家使用的操作系统最多的还是Windows,其中Win10占了86.64%的份额,但是比例减少了3.02%。

Win7 64位位列第二,市场份额8.68%,增加了3.2个百分点。

问题在于,这已经是至少两个月来连续大幅增长了,7月份的报告中,Win7的份额就已经增加了2.91个百分点,算下来两个月至少多了5%的Win7玩家,而减少的都是Win10系统的份额。

Steam上的数据给不出详细解释,这个结果有些反常,游戏玩家从Win10退回Win7系统似乎不是个理性的选择,而且是如此大规模人群的降级。

楼主:
有网友这么说:

都买不到或者没钱买新显卡,买的全是二手老古董又不支持DX12的显卡不装WIN7装什么?

网友A:
因为基本上能挖ETH的都被矿工高价收去挖矿了。旧显卡大多是3G、4G显存,WIN10本身会占用几百兆显存,玩游戏就抓襟见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基本上能挖ETH的都被矿工高价收去挖矿了。旧显卡大多是3G、4G显存,WIN10本身会占用几百兆显存,玩游戏 ...

是的。而且win10对老游戏并不友好。此外,工作站使用win10最直观的感受是系统效率太差了,点一下开始最少也得2秒才能弹出开始菜单,这在其它任何系统都是不可想象的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win10对老游戏并不友好。此外,工作站使用win10最直观的感受是系统效率太差了,点一下开始最少 ...

我的Z3735F点开始菜单都是秒开,你该不会是上世纪的工作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Z3735F点开始菜单都是秒开,你该不会是上世纪的工作站吧……

你用的应该是最老的15版的win10吧。你换ltsb和ltsc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Z3735F点开始菜单都是秒开,你该不会是上世纪的工作站吧……

节能生活啊这机器。。就是内存太小了,电脑棒还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应该是最老的15版的win10吧。你换ltsb和ltsc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节能生活啊这机器。。就是内存太小了,电脑棒还是什么东东?

小盒子,接电视用来上上网看看片足够。

网友:
一個月前的新聞:

> **《Steam 调查显示 Linux 市场份额达到 1%》**・固定点・2021 年 8 月 2 日 22:21
>
>
> Steam 平台公布的 7 月调查显示 Linux 市场份额达到了 1%,比之前一个月增加了 0.14%。Steam 是最大的 PC 数字游戏平台,Valve 在 2018 年发布了 Windows 兼容工具 Proton 将只支持 Windows 的游戏带到 Linux 平台。根据 ProtonDB 收集的玩家报告,玩家测试的 1.9 万款游戏中有超过 1.5 万款游戏能在 Linux 上正常运行。Valve 上个月还宣布了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的掌机 Steam Deck,预计将在年底正式推出。
>

再来一則:

任天堂 2021年08月25日 18时20分
调查显示亚洲玩家对 Steam Deck 而不是任天堂 Switch OLED 更感兴趣
Valve 在今年底推出的 Linux 掌机 Steam Deck 正在动摇任天堂对掌机市场的统治。iPrice Group 的调查显示,亚洲地区玩家对 Steam Deck 而不是任天堂的新掌机 Switch OLED 更感兴趣。Valve 还没有向亚洲地区开放 Steam Deck 的预售。在调查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中,2021 年 7 月 Steam Deck 的搜索兴趣量是 Switch OLED 的三倍,其中在任天堂的主场日本玩家对 Steam Deck 的搜索量是 Switch OLED 的八倍。Switch 比 Steam Deck 更轻便更小巧,但建立在 Steam 庞大游戏库的 Steam Deck 的主要优势包括游戏更多,游戏价格更便宜(有很多慈善包,Steam 的打折力度也远大于任天堂),画质也更清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Steam Deck 运行的是 Linux,桌面环境 KDE,如果它真的流行起来,这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 Linux 桌面走向大众。

均來自: solidot.or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我回头也试验一下,看来阿三自己都被烂得一批的win10恶心到了。。

网友:
还在用WIN7,要不是软件用不了的问题,还是XP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我回头也试验一下,看来阿三自己都被烂得一批的win10恶心到了。。 ...

工作站机器简易装:专业工作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