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真能实现非接触式交流电压检测吗?

楼主(2021-09-03):
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的,真有效果吗?就下面这种,弄一个天线接到三极管的基极,将天线靠近交流电线附近,发光管点亮。这都没有形成回路,能触发第一个三极管导通吗,通过空气形成回路吗

网友:
这种是可能会点亮灯泡的,但是太不针对性,就像氖泡试电笔不碰着电线也会亮
有可能你打个喷嚏都会给整亮:)

网友:
可以点亮。

这么三级是达林顿的变形,有着比较高的电流放大倍数。
靠近工频时,夹杂着空气形成位移电流(空气相当于电容),放大后亮灯。
实际上三级放大的话,用 4.5V+ 灵敏度更高。

如果单纯检测高压的话,用 FET 更给力,有个直流电场就能亮。相应的,这个电路需要交变电场。

网友:
用于定性,测存在可以;用于定量,测数据不太靠谱,都工作在几乎饱和的状态,哪里有线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