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C8与TM1638通信乱码的原因?

楼主(2021-09-03):
我在使用STM32F103C8的奇怪问题,单片机与TM1638通信不正常,显示乱码。换了一片STM32F103C8,写下同样程序通信就正常了,能正确显示。但这片有故障的单片机,我写了测试程序测试3只(PB13、PB14、PB15)与TM1638通信的引脚。能控制高低电平变化,能说明IO口没有问题,但奇怪与TM1638通信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

lz不一定有吧估计。看上去是uart模块不良,估计die坏了。

楼主:
与TM1638通信,我是IO口模拟的。

网友:
一样可能是你时序不对。这片可以那片不可以,和可能是你时序很临界,
所以上示波器给你托光光了看,哪里好看看哪里

网友:
总觉得第一片有虚焊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PB13有问题,推挽输出无有问题,弱上拉输出高电平有问题,接上拉电阻也无用。

网友:
你看你这还说专门弄了测试程序测试了没有问题的,这。。。否则又是灵异现象了
话说有示波器不是秒秒钟的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