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和房间地砖下面要做二次排水吗?

楼主(2021-09-04):
地砖下面有10cm高的垫层,是干水泥粉+干沙子组成的疏松结构,里面可以藏水。

拖地水太多、水管坏了地板泡水里、下大雨没有关窗户雨水进来了....都可能导致地砖下面的疏松结构藏水。

网友A:
不用。因为不是长时间泡水,水进去了还会出来。
例如厕所的沉箱漏水到楼下,楼上把水堵好之后,过段时间楼下就看到墙壁和楼板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因为不是长时间泡水,水进去了还会出来。
例如厕所的沉箱漏水到楼下,楼上把水堵好之后,过段时间楼 ...

水从哪里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从哪里出来?

混凝土和地砖都是微孔材质,只要不是长期泡水,是会慢慢晾干的。

我乡下老房子,楼顶的天台没任何防水,只是做好坡度和表面光了一层水泥,几十年都没见漏水。

而公司的一间平房,因为按北方的图纸建设,在楼顶做了一层保温层。结果里面进水,排水口又高,水排不走,一两年就漏水了。最后拆了保温层,把排水口移下来,现在十几年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