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电动车的石墨烯电池怎么回事,真的石墨烯,还是打擦边球?

楼主(2021-09-04):
雅迪全新自主研发升级的TTFAR石墨烯3代电池,有专利认证,全新石墨烯技术让电池可循环充放电高达1000次,寿命远超普通电池3倍。与TTFAR快充充电器配合,最快3小时满电,高效省时。

网友:
当年5g网络还没有的时候,乡镇手机专卖店就有5g手机卖,还说速度比4G快多了!

网友:
应该是噱头吧,锂电充电次数大概是1500次,铅酸电池充电次数大约500次,石墨烯用于电极吗?我看十有八九用于散热,看来我也可以在产品上贴一片石墨烯号称使用了石墨烯技术,不算骗人吧?用石墨烯散热

网友:
感觉顶多就是电解液掺了点石墨烯,电极还是铅。用过超威所谓的石墨烯电池,感觉不出有什么区别。
另外雅迪的电池好像就是超威代工的吧

网友A:
有文章是这样说的,太长不看可以只看蓝色字部分的原理说明:

用了雅迪石墨烯电池才知道:与铅酸电池区别惊人
发布时间:2019-10-21 10:21:25  |  来源:北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科学频道

2019年6月下旬,雅迪正式发布石墨烯电池,实现行业首发。雅迪石墨烯电池的出现不仅成功拯救了渐入颓势的铅酸电池市场,还对电动车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关村在线评测内容中,雅迪石墨烯电池的性能表现十分出众。那雅迪石墨烯电池的各方面性能同普通铅酸电池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这个问题成为众多用户关注的重点之一。

了解雅迪石墨烯电池同普通铅酸电池之间的差距,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普通铅酸电池。铅酸蓄电池由法国人普兰特于1859年发明,至今已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历程。电动车行业使用的铅酸电池属于动力车用铅酸蓄电池。
在铅酸电池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为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但部分性能上的短板也严重制约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长此以往,在电动两轮车领域,铅酸电池寿命短、充电慢、续航短等问题,就成为了用户最大的痛点,为不少用户所诟病。

【区别一】动力输出高下立见雅迪石墨烯电池持续稳定输出动力

铅酸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电极上电化学反应的需求,使得电池正常使用温度约为25℃。使用范围约为-15℃~40℃。但由于充电、储存、放电过程中,电池可适应的温度范围均有不同,普通铅酸电池在使用范围之内也难以持续输出。

雅迪石墨烯电池采用新型绿色环保动力合金,在提高电池外壳耐腐蚀性的同时,也极大地保证了电池的稳定性。加上复合石墨烯浆料等多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雅迪石墨烯电池,能够在-20℃~55℃的情形下,持续稳定地输出动力。较普通铅酸电池相比,使用限制进一步放宽,环境适应能力进一步增强。

【区别二】雅迪石墨烯电池寿命为普通铅酸电池3倍以上

在铅酸电池中,反复的电化学反应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材料消耗。其使用寿命,与放电深度、过充电程度、温度、电池电解液硫酸浓度、放电电流密度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普通铅酸电池的深度循环次数约为350次左右。

而雅迪石墨烯电池,使用雅迪自主研发的石墨烯复合导电浆料,浆料具有三重技术构建出的多维的材料体系,在内部形成了稳定纳米结构层及骨架式导电网络,成分十分稳定。同时,石墨烯浆料与铅酸材料通过真空雾化技术,实现完美融合。雅迪石墨烯电池循环寿命长达1300多次,是普通铅酸电池的3倍以上,电池更换频率大大降低。

【区别三】告别整晚充电,雅迪石墨烯电池1小时充电80%

在电池充电方面,电动车铅酸电池一般采用三段式充电模式。在电量耗光的情况下,一般充电时间需要8~10小时。而雅迪石墨烯电池具备的"快充功能",在专业充电器的搭配之下,可以实现1小时充电80%,续航50多公里的效果,电池充电时间大大缩短。即使是充电十分钟,雅迪石墨烯电池的续航距离也达到了15km左右。

通过雅迪石墨烯电池同普通铅酸电池在温度限制、使用寿命、充电时间等方面的对比,雅迪石墨烯电池的性能均达到了普通铅酸电池性能的数倍。雅迪石墨烯电池的行业首发,也体现了雅迪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视程度。"提供让消费者感到幸福感的产品"同样是雅迪坚持技术领先的关键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文章是这样说的,太长不看可以只看蓝色字部分的原理说明:

用了雅迪石墨烯电池才知道:与铅酸电池区别惊 ...

纳米、石墨烯都是街头行骗最常见的词汇

网友:
可能是质量比较好,用料比较足的电池,顺便含有一丝丝石墨烯,不太可能是起重要作用的成分,这么高精尖的材料,肯定是烂大街了才会应用在电动自行车这种低成本的商品里。

网友:
当年的纳米满天飞的时候   有人士说  :动不动就纳米技术
其实 这些产品就差一纳米就误导消费者啦

网友B:
莫大:我正在用的这个电池,雅迪石墨烯2代电池,20AH*5节。2021年初购买的,电池的重量确实要比同样体积的电池要重好多。低温特性好像好一些。
但是这个电池,我现在夏天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电量跟之前的普通的天能超威的电池差不多,没见得能够多跑路程。

网友:
哈哈,不就是铅酸电池吗,量子 纳米 石墨烯哪怕加一点点 ,起作用的还是铅酸材料,其余都不是主要材料结构,又是打擦边球忽悠

网友:
这个真实学名叫铅炭电池,做得好的话循环寿命确实有1000-2000次,但是这玩意出来都快20年了,扯上石墨烯就太不要碧莲了。
价钱比铅酸贵,能量密度比锂电池低得多,性价比可以说最低。唯一称道的是安全性,大电流,用于混动比镍氢便宜,比较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莫大:我正在用的这个电池,雅迪石墨烯2代电池,20AH*5节。2021年初购买的,电池的重量确实要比同样体积的 ...

石墨烯不含载流子,电量不增加是正常的,主要是看能不能改善循环次数
我也想知道,你感觉循环次数有改善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石墨烯不含载流子,电量不增加是正常的,主要是看能不能改善循环次数
我也想知道,你感觉循环次数有改善不? ...

才用了 不到12个月,目前看不出来。

网友:
早上恰好汽车电池没电了,打不着火,于是把电瓶车电池拆了一节,用2.5平方mm的独铜线给汽车过电,还好,顺利打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用了 不到12个月,目前看不出来。

我靠,这不是普通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靠,这不是盐酸蓄电池吗?!

哈哈,硫酸铅蓄电池,

楼主:
普通蓄电池电池充电次数大约500次,
雅迪石墨烯充电次数1000次,
锂电池充电次数1500次。

如果雅迪真的能将蓄电池的充电次数提高22倍,也算了重大科技t。

但为何没有用于其它场合?

毕竟蓄电池的使用量仍然非常惊人。

我猜:估计是质量很好的普通蓄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才用了 不到12个月,目前看不出来。

顶多是在正极贝塔二氧化铅粉膏里掺一些碳纳米管,避免大电流充放电对正极的不过逆软化过程,正极软化就会膨胀鼓包容量下降甚至短路报废

网友F:
雅迪自己的售后都不好意思给我推荐石墨烯电池(有业务往来,比较熟)。说不值得。据说是电极用上了石墨烯,比普通加重的的应该好点吧,但和多出来的钱比,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雅迪自己的售后都不好意思给我推荐石墨烯电池(有业务往来,比较熟)。说不值得。据说是电极用上了石墨烯, ...

石墨烯的价钱1克几十元,锂电池都用不起,目前普遍是加碎的碳纳米管,便宜。抽空我上传多年整理的电池相关的PDF

网友:
电池品牌叫石墨烯

网友:
我买了个爱玛的所谓石墨烯的电池,看个头应该比普通铅酸电池稍小些(没有和普通铅酸电池放到一起对比哈),容量是60V20A,买的时候,销售给我吹嘘配的充电器是个快充,说是三个小时就可以充满。我还专门让拿出来充电器我看了下,上边写的就是3A充电器,我问小时3A充电器3小时咋能充满,销售胸有成竹的样子给我说你不懂。

网友:
不过对比我之前的爱玛电动车,技术上确实更新了,之前的也是爱玛电动车,配的电池是60V32A,新车的时候,实测可以跑80公里,这个刚买的爱玛电动车,配的所谓的石墨烯电池是60V20A的,实测也能跑80公里。石墨烯电池不是容量变大了,应该是整车的技术都提升了些,电机效率和车子的滚动轴承效率更高了,路上的反冲电效率也更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顶多是在正极贝塔二氧化铅粉膏里掺一些碳纳米管,避免大电流充放电对正极的不过逆软化过程,正极软化就会 ...

不敢掺碳的,因为铅酸在使用过程中,极板上的铅粉会脱落,如果是纯铅的话,会被电解液吸收掉。而碳不会,碳会型成悬浮态,会增加自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敢掺碳的,因为铅酸在使用过程中,极板上的铅粉会脱落,如果是纯铅的话,会被电解液吸收掉。而碳不会, ...

在极板上加活性碳微粒的铅炭电池已经面市十几年了,工艺要求高,价格高,市场不大而已。光伏直流小系统储能用得比较多些,除了皮实耐操之外,容量费用比好的锂电池稍好一些,但比不上差的锂电池,有一定用量

网友:
不知道钠电池啥时候能测试。

网友B:
昨天,进行了里程测试。
雅迪石墨稀电池60V22AH(使用了不到一年),跑了70公里,还有一些电,估计能跑到80公里。
这电池和普通铅蓄电池的区别就是,电压好象不怎么高,一拉电压就掉一些,但是不是满格的电压也很耐用。 一般电池只有满格电的时候耐用,下面的电就是“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进行了里程测试。
雅迪石墨稀电池60V22AH(使用了不到一年),跑了70公里,还有一些电,估计能跑到80 ...

一个人是没有问题, 两个人就明显续航影响较大.  正常两个人50公里续航就差不多到头了. 我的开了6000公里了

网友(2021-12-15):
雅迪这个传输扯淡,好像还是铅电池,一般的石墨烯锂电池是指锂电池点击材料里边加了一点多层石墨烯(实际上不能算真正的石墨烯,而是纳米石墨片)估计可以略微增强导电性,如果要达到质的变化需要加很多石墨烯,这是目前成本无法达到的。

网友:
这个 之前看过一片科普文章,我觉得写的比较靠谱。大概意思就是。 现在所谓的石墨烯,纳米。。电池就是噱头,其实就是普通的铅蓄电池。只是做工好了一点,质量好了一点,同等容量电池,比普通电池重很多,意思就是用料多了而已。但是价格却贵不少。

网友:
主要吹牛不用上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