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图片,大家买电单车,千万不要买电池放在座位下面的

楼主(2021-09-04):
据说是小牛电动车撞到柱子,直接起火,JJ 烫坏了。

网友A:
都焦了,割了吧!

网友B:
我认为这是涂了药水的颜色,鸡烧焦了,为啥毛没事?

网友C:
是不是锂电池才有这么激烈的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锂电池才有这么激烈的燃烧?

别问, 问就是小牛技术好!

网友:
蛋蛋都肿那么大了

网友:
  这鸡鸡还有用吗?悲哀!

网友:
就买传统的铅酸蓄电池吧

网友:
应该没有焦,否则导尿管也插不进去。

网友:
看上去不像是烧伤,腿上没什么明显烧伤痕迹

网友:
怎么像是 撞击导致的,毛都没事

网友:
就算治好了,这JJ估计以后也是摆设,没有功能吧。

网友:
应该只是撞伤。毛都没事,电池也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是涂了药水的颜色,鸡烧焦了,为啥毛没事?

看上去是蛋破了,然后JJ肿了,涂了药水

网友:
仔细看整个蛋左右两边都破了,这种情况还是割了吧 估计难痊愈

网友D:
蛋壳破了一个大洞,可能有一个蛋要废了。也可能搞到血管了,然后血不通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焦了,割了吧!

短是短了点,总比没有好

网友E:
老百姓都在乎续航、先进,只有懂行的电工才追求安全,铅酸电池是必须的

网友:
紫砂茶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蛋壳破了一个大洞,可能有一个蛋要废了。也可能搞到血管了,然后血不通紫了。 ...

仔细看,不止一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百姓都在乎续航、先进,只有懂行的电工才追求安全,铅酸电池是必须的

盐酸电池是必须,而且电池不能放在蛋蛋下面(即座位下面)。电池应该放在脚底。

网友:
应该不是烧的,烧的再精准也不可能毛还那么正常,更像是被踢的

网友:
毛都还在,应该不是烧的,看样子是蛋蛋碎了,内出血,所以整体发紫肿胀,不能尽快修补恢复供血就要全割掉了。

网友:
蛋撞碎了。不是烧的

网友F: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蛋蛋那里要有条线,像两边合起来的缝一样,当初造物主就没想到让这里完美没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蛋蛋那里要有条线,像两边合起来的缝一样,当初造物主就没想到让这里完美没缝吗? ...

不然铸好了怎么脱模

网友:
估计是外卖小哥,看他们开车飞一般,而且还看手机

网友:
吓了一跳,好夸张

网友:
看体征好像还是个年轻小伙。不知道传种接代的任务完成没有,如果没有,恐怕要后悔一辈子。

网友:
锂电还是不安全呀

楼主:
大家继续跟进一下新闻,看看楼主位的伤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蛋没有了,今后声音都变得怪怪的

网友:
这个伤应该是受严重撞击后产生的,淤血造成乌黑,医生应该对肿胀位置适当放血,否则容易造成局部坏死。

网友:
估计以后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是jj,刚开始看第一张图片,以为是头盔档着jj

网友G:
我们的14S锂电池车不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14S锂电池车不会这样吧

不会,电池在横管里,并且被金属管牢靠的隔离保护着。

万一着火,也只是从尾灯位置喷出来。

14s这个设计非常好,很安全。

网友:
哇靠,居然是无码高清,看着就疼。。。

网友H:
感觉像是被打的,左手臂貌似也骨折了。。。

网友:
看这光泽,像是塑封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像是被打的,左手臂貌似也骨折了。。。

左手臂那里有一大摊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手臂那里有一大摊血啊。。。。

第一张图腹部也有大片淤黑,估计腹腔都有内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