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茶吧机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1-09-04):
开机检查,保险玩好,无其它高压输入侧元器件开路,电源芯片无短路,继续检查次级发现次级短路,断开次级整流管SR2100短路排除,找颗HER207换好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这样修太亏了。应该说控制板坏了。必须换一块

网友:
这水管,会不会被憋住

网友A:
HER207,VF高,恢复时间长,短时间顶一下可以,不适合长期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R207,VF高,恢复时间长,短时间顶一下可以,不适合长期使用。

没事,那个负载不大,VF虽然高,但不会有多热。恢复时间来说,HER系列50ns的恢复时间,对于百来K的开关电源来说,根本没问题。 相反原来的SR2100肖特基,耐压100V,国产货就经常出现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那个负载不大,VF虽然高,但不会有多热。恢复时间来说,HER系列50ns的恢复时间,对于百来K的开关电 ...

大牛总结的不错,果然是身经百战的人,我修过很多产品电源部分坏了的大多数都是用了肖特基二极管,并且耐压不高导致击穿,以前做开关电源项目是做过测试对比,相同耐压的二极管 大电流工作条件下 肖特基压降会增大及发热增加,比HER系列二极管不会好多少,而且可靠性没有后者高

网友:
产品扣成本的结果,导致变压器匝比减小,输出整流管耐压裕量太小,市电上出现大的浪涌就比较惨,这怪不得肖特基。
小反激基本上都是DCM,二次侧整流的恢复时间没啥用,别说HER系列了,300nS的FR系列都没问题。
蛋是,慢管在开通损耗比较大,一次侧的尖峰会比快管高一些,需要注意。
维修不用管能效指标,VF大没所谓的

网友C:
一个二极管的故障,收费多少?

网友:
又来观摩大神技艺    长姿势了

网友:
咨询下楼主
老家前几天打雷,家里跳闸了
然后发现卫星接收机开机没电了
于是我爸拿去找人维修,维修的人也是简单粗暴
看到没电的故障,直接换了一个电源板,就说修好了
拿回来测试,按下开关,是有电了,有显示,但是无信号
打电话问修的人,说可能高频头被打雷打坏了
我想问下,如果这种雷击 的情况,会不会造成高频头坏?
或者高频头和机顶盒信号处理部分一起坏?
机器是很多年前买的免定位机,收中九信号。现在不好买了。

网友D:
  咨询楼主大侠,请你远程指导维修家电,如何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二极管的故障,收费多少?

40元,大概15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咨询楼主大侠,请你远程指导维修家电,如何收费?

看维修难度,修什么产品,一般家电几十元不等

网友:
这种电路板,包括很多功放机里面为什么用插件的元件很多?比如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维修难度,修什么产品,一般家电几十元不等

远程指导了如果没修好,怎么收费

网友:
元器件级维修,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元,大概15分钟搞定

你这基本上算免费维修了。
10年前记得维修热水器的,都是300起步,一个启动电容坏了都是300。而且那时候维修的特别喜欢修这种故障,就备点启动电容,换上去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程指导了如果没修好,怎么收费

有些修不好的要换板,只要有配件就不可能修不好,耽误的时间还是要点的 半价吧

网友E:
口碑好在小地方修家电还是很赚钱的,大前年冬天老家的电暖炉开关坏了,家母找修理铺换开关花了200元。我们那儿都不是送修,而是修理上门评估后报价,笨重的好修的现场搞定,不好修的搬到店里去修,修好了再送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口碑好在小地方修家电还是很赚钱的,大前年冬天老家的电暖炉开关坏了,家母找修理铺换开关花了200元。我们 ...

200块可以买个新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块可以买个新的了吧

买个新的要1500-2000

网友F:
和过去不同,维修现在是最不赚钱的电子行业的门类。空调和工业维修除外。  以电视为例,元件级的维修,过去50-200元,现在也还是这个数。按照货币贬值的比例说现在的钱与过去的相比和免费差不多了。  所以才有修不如换的说法。  因为现在时间比过去值钱了,寻找一个故障的用时,比直接更换电路板的价值还高。 虽然元件不值钱,但是值钱的是人,找到故障的能力,和找到故障所用的时间。
维修行业赚钱的现在已经是工业机械的维修,自动化系统的维修升级,机器人的维修和维护,但过去的师傅现在没有几个能干这个的,所以楼主是比较可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过去不同,维修现在是最不赚钱的电子行业的门类。空调和工业维修除外。  以电视为例,元件级的维修,过去 ...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请不要打扰他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