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蚊拍,一不小心怀疑人生三秒钟

楼主(2021-09-04):
在网上买了个电蚊拍电路模块,打算更换家里的电蚊拍电路板。
更换前,先试一下:接上电按一下键,然后找张树叶看高压输出是否有效。没问题,就动手更换了。
一不小心,手指摸到高压输出两端焊盘,三秒中大脑一片空白。
残留电量都那么猛,若按键输出时碰到,那不跟电棍一样吗?
这小东西能做电棍。

网友:
输出端应该再短路一下,再施工.

网友A:
可以试试激光脱毛仪不放电,我觉得会死人。
我被闪光灯的高压打过,那酸爽~

网友:
搞电子的人,被电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电蚊拍,不由自主想起敬汉卿的视频

网友:
这个的电流是比电棍还大

网友:
正规电蚊拍需要有高压泄放回路的,一般时间常数 10s 左右。
用久的电蚊拍可能泄放电阻断路,这样就比较危险了,没个好习惯的话就会 lz 这样。

五月份我也修过一个,电蚊拍放个把星期高压都放不掉,啥时候碰啥时候啪。
测量发现高阻电阻(22M *3)有一只已经断路,而且是垃圾黄皮四环,另两只完好。
维修的时候顺手换上金属膜五环 10M *6,这样就给力多了。

网友B:
请问各路大神,这个电蚊拍的电压有多少? 这个电压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路大神,这个电蚊拍的电压有多少? 这个电压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以前同事用万用表量,万用表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路大神,这个电蚊拍的电压有多少? 这个电压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标称 3kV,实际内部高压蓄电容是 2kV 33nF。可以确定超过 1kV

我用 9205 炮灰表测过,表内部啪了一声,拆开 MΩ 电阻损坏,更换后修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路大神,这个电蚊拍的电压有多少? 这个电压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万用表必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激光脱毛仪不放电,我觉得会死人。
我被闪光灯的高压打过,那酸爽~ ...

我也被照相机的闪光灯的高压打过,那酸爽~已经达到刺痛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同事用万用表量,万用表打坏了。。。。。。

你们真是调皮

网友:
本人有幸也摸过,挺爽的。

网友:
我们的产品上面有一个shock的功能。每次我都是人肉测试,最厉害的一天 都被电麻木了,导致一天的调试效果都错误。
空载1KV左右,高了怕电坏人。

感觉我对产品付出太多

网友:
都是行家

网友:
被显像管的高压包打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激光脱毛仪不放电,我觉得会死人。
我被闪光灯的高压打过,那酸爽~ ...

那东东充电到400多V电压,我电过一次闻到焦味了,调程序的时候没太注意手壁放到板子上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被照相机的闪光灯的高压打过,那酸爽~已经达到刺痛级别了

闪光灯的电容电量超出真可能出人命,100uF,200V放到50V,  能量超过了警用1J上限标准,电量也超过了英国安耐克公司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闪光灯的电容电量超出真可能出人命,100uF,200V放到50V,  能量超过了警用1J上限标准,电量也超过了英国 ...

是啊,以前拆富士长焦机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机内闪光灯的电容,真的当下就把相机甩到地上了

网友:
我念初中DIY过一只电警棍,找了条狗试验,没电死,却被狗主人抓去见官,于是我给派出所修了好几年的电警棍。监狱电网参数,民用安防,警用制式电棍,参数还算清楚,安防的发生电击后会停止输出,警棍因为存在连续电击的可能性威力最小,通常出不了大事。

网友:
单反闪光灯的电容,把螺丝刀打了一个洞

网友G:
小的时候家里的鼓风机不转了,断电后 线圈 存的电,电的也就一个酸爽啊

网友:
被AC220V在手上电出一个洞的路过……

网友:
不记得被电过多少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的时候家里的鼓风机不转了,断电后 线圈 存的电,电的也就一个酸爽啊

t=L/R, 分马力电机感量不过亨,电阻不下百,按7个时间常数衰减千倍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闪光灯的电容电量超出真可能出人命,100uF,200V放到50V,  能量超过了警用1J上限标准,电量也超过了英国 ...

被相机闪光灯打过,先dcdc到400v直流,然后变压器瞬间3000v手臂猛甩出,疼半天。这个还是400v电容残留直流。

网友:
以前产线作业,测高压,胳膊碰到3000v,疼了一个星期。。。

网友:
哈哈,真的有人和我一样,用万用表去量。   我还串联了20M电阻去量的,结果芯片输入脚直接击穿。后来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7136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被相机闪光灯打过,先dcdc到400v直流,然后变压器瞬间3000v手臂猛甩出,疼半天。这个还是400v电容残留直 ...

直流还好些,人类作死,冥冥之中电网频率选了50/60hz,  上图是我多年前跟据相关文献数据描的电流作用于人体的频率-伤害系数,X轴为频率(HZ),电击器若将直流或高频输出改为工频,那威力会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必坏。

国产必死。
进口的还可以救活

网友I:
胆小的人是否不适合做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胆小的人是否不适合做电工?

电工适合细心的人,胆子小点好,本人碰过的最高电压是1万多伏的电视机高压包,所幸没有完全接触,在大概距离1cm的时候,一道紫光窜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胆小的人是否不适合做电工?

胆大的人都已经死光了 :)

网友:
人类的EMC性能还不错啊,大部分对这种静电 脉冲群都可以做到系统不复位

网友:
以前设计过氙气灯的触发器,  4KV   被电一下 那叫酸爽

网友:
我修电蚊拍的时候也被打过,没那么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