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希望增加插件电容直插卧插的选项

楼主(2021-09-04):
有一款板子,有两个电容需要卧插,如果不让客服帮忙备注,回来就变直插了,还得焊下来重新焊接。既然支持卧插,就直接做个选项吧,介绍沟通成本

网友A:
不应该看丝印么?

网友B:
这个需求肯定是会做的,只是优先级没有那么高。 SMT要做的事还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看丝印么?

完全无视丝印,感觉就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在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求肯定是会做的,只是优先级没有那么高。 SMT要做的事还非常多

那个3D查看功能这种不是锦上添花的事吗,应该是优先级最低,电容卧焊这个是用户直观的东西。比如餐厅还不能选择用勺子,却按上了迎宾机器人。个人建议,不喜勿喷。

网友:
我倒是比较喜欢3D查看功能。
至于电容卧焊,抱歉我一点需求都没有。

网友:
可以增加邮寄样本板的服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3D查看功能这种不是锦上添花的事吗,应该是优先级最低,电容卧焊这个是用户直观的东西。比如餐厅还不 ...

你说的对。
这个是功能性需要,也是部分用户的刚需。
只是为什么目前优先级不高,是因为要改变生产流程,焊接工程师需要看这种,会让生产变得麻烦。
产线焊接工程师流水作业,不一定能注意到备注。 这个只能作为个人化服务来提供。  还有很多的个性化需求,散热片,LED的高度,LED反贴等等。

我说你这个需求远比SMT加急需求 优先级低,连SMT加急这种个性化需求都没有能力提供。 这种就是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的事,不是研发能力的问题。

嘉立创连紫色PCB都提供了,这种需求肯定有的。

网友C:
数量不多,不如自己焊,如果没有卧插,你这个电容回去得换新的啊,因为脚变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
这个是功能性需要,也是部分用户的刚需。
只是为什么目前优先级不高,是因为要改变生产流程 ...

确实是,这种需求需要后台产线去支持。相反的3d查看只是前台的修改相对更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量不多,不如自己焊,如果没有卧插,你这个电容回去得换新的啊,因为脚变短了 ...

现在是qq上跟客服备注,看来以后还是自己焊吧,我的一个备注可能产线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了

网友:
卧式立式不是封装决定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qq上跟客服备注,看来以后还是自己焊吧,我的一个备注可能产线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了 ...

你搞一个卧式封装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一个卧式封装不就可以了么?

不是的,实物我这边没有了,回来的效果与这个仿真效果一样。后面qq上跟客服备注才能卧插 2[G91}~({U5VEXP(TU4BR@T.png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实物我这边没有了,回来的效果与这个仿真效果一样。后面qq上跟客服备注才能卧插 ...

您这个封装是卧式的,我这边与生产确认,生产人员看封装丝印确定是否要把器件卧倒。

QQ上是我与您沟通的。目前我们还不能线下增加备注来通知生产。
生产按丝印图加工,这个器件会在插件的时候做成卧倒。
工程资料上是平面图,暂时还不能在资料上把器件卧倒。后续会往这方面优化,抱歉给您带来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封装是卧式的,我这边与生产确认,生产人员看封装丝印确定是否要把器件卧倒。

QQ上是我与您沟通 ...

我没理解意思,意思以后我丝印是卧插的,不需要与客服确认即可保证实物卧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理解意思,意思以后我丝印是卧插的,不需要与客服确认即可保证实物卧插? ...

当然,如果卧式封装为什么要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如果卧式封装为什么要确认?

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卧式丝印,回来是立着的,后面几次跟客服备注后才正确,如果卧式丝印可以保证卧插,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卧式丝印,回来是立着的,后面几次跟客服备注后才正确,如果卧式丝印可以保证卧插, ...

大家可以按这个标准走,这是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