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防止485里面的AB线和地线反接?

楼主(2021-09-04):
485通信,三根线,A B GND。必须共地,不共地,不能正常稳定的通信。

A和B反接,不要紧,485芯片有保护机制。

但是,A线和GND反接,或者,B线和GND反接,怎么办呢?

担心A或者B上面的3.3V直接跟GND相连,把电路板给损坏了。

网友A:
隔离485,然后串上自恢复保险丝,接错过流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485,然后串上自恢复保险丝,接错过流熔断。

自恢复保险丝,正常工作是从低阻变成高阻吧,彻底熔断了以后,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正常工作是从低阻变成高阻吧,彻底熔断了以后,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吧。 ...

熔断了,故障消除后,过一会还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断了,故障消除后,过一会还会恢复。

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正常工作是从低阻变成高阻吧,彻底熔断了以后,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吧。 ...

自恢复保险丝正常工作时是低阻,超过额定电流了就变成高阻,等同于隔断。电流正常了,自恢复保险丝又变成低阻。

网友:
话说,好久不见楼主问新型单片机选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正常工作时是低阻,超过额定电流了就变成高阻,等同于隔断。电流正常了,自恢复保险丝又变成 ...

高阻有多高?我看到的,高阻也就几十欧姆啊

网友:
楼主跟那个 Franso是一个人么?  我印象中还有一个人,发帖也全是问号

网友:
485不用共地吧?近距离可以工作

网友:
485不用共地,差分信号,

网友:
对啊,485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
这么怕接错只能做个防呆接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485,然后串上自恢复保险丝,接错过流熔断。

自恢复保险丝是王道,电流要选合适

网友:
我们用485很少用到地线,关键还是光电隔离

网友:
485在现场施工,用屏蔽线,但不用地线。485硬件只检测A和B相互电位情况判断逻辑正和负,不检测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