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了台mini主机用来扫雷

楼主(2021-09-04):
非常喜欢这种小主机,用来当服务器。之前联想的1L小机器服役了几年,内存16G不太够用。

终于看到了这个就换了:

主要配件

主板

据说原机配的风扇噪音大,我就不尝试了,直接上猫头鹰吧
实际效果确实非常牛,除非CPU跑到100%, 不然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

1.92L,跟普通的电源差不多大

放到路由架子上

CPU + RAM

跑了几分钟压测,稍微有点降频

有点小尴尬,除了没有独显,性能几乎全面超过主力台式机了。。。

网友A:
楼主像这种服务器,一般是用远程桌面来操作,跑一些服务端比如mysql或者Nginx等服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像这种服务器,一般是用远程桌面来操作,跑一些服务端比如mysql或者Nginx等服务吗 ...

跑几台虚拟机,顺便 smb 共享电影。一台 Windows 专门放一些国产软件,还有几台 linux 跑你说的这些和 docker 之类.

网友:
主要是AMD YES!

网友B:
看起不错,那里买的?

网友C:
机器装好了,没雷扫怎么行,XP 原版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不错,那里买的?

京东呗,机箱&CPU 有套装来着,比自己分开买便宜百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装好了,没雷扫怎么行,XP 原版附上:

真能玩,开7~8个都不卡

网友:
这开个七八十个应该也不会卡

网友D:
我是来数框框的,没看到框框,差评。

网友E:
楼主,跑多个虚拟机?
esxi 方案吗?
有点担心多个虚拟机其中一个出现异常 是否会影响其他虚拟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跑多个虚拟机?
esxi 方案吗?
有点担心多个虚拟机其中一个出现异常 是否会影响其他虚拟机运行?

没用 esxi,这东西备份和迁移太麻烦了,经常各种失败。

用的 win server + vmware works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数框框的,没看到框框,差评。

给你数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 esxi,这东西备份和迁移太麻烦了,经常各种失败。

用的 win server + vmware workstation. ...

在windows server 内运行vm?
学习了!
有机会也试试看

网友F:
不懂就问,为啥我的CPU哪里只有一个框框,而你这有16个框框呢?
每个框框代表啥意思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就问,为啥我的CPU哪里只有一个框框,而你这有16个框框呢?
每个框框代表啥意思咧?

你的CPU是单核的,假货

网友F:
谢谢大佬!
嘿嘿 八个了

网友G:
这个主机全配下来多少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佬!
嘿嘿 八个了

這樣排列看起來有點傻,linux 用不同顏色的線條代表不同核心,我覺得比較好:

网友:
用淘汰的服务器cpu,开8个扫雷也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机全配下来多少米?

大约7k5吧,还有个2T的SSD没上镜。

网友I:
求5700G的高性价比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樣排列看起來有點傻,linux 用不同顏色的線條代表不同核心,我覺得比較好:

没有桌面,只能 htop 这样了

网友(2021-11-18):
高手啊,玩的都是高级东西!

楼主:
PS: 电脑前两天坏了,翻页复制文本时老是会中断。

于是就更新下系统重启,结果就起不来了,硬盘灯不亮也进不了BIOS. 现在让京东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5700G的高性价比配置

楼主这个花了7.5K,感觉性价比不高了。5700G 大概 2.1K 左右,还集成了GPU,所以加 主板、内存、电源、硬盘、机箱、风扇等就可以跑起来了。不知道具体各个配件的价格,我觉得单主机 ,用 32G 内存, 5000 左右能搞定。
5700G 不能 ECC,5750G 目前没有单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懂就问,为啥我的CPU哪里只有一个框框,而你这有16个框框呢?
每个框框代表啥意思咧?

不用数了4核8线程,8个框框

网友(2023-10-04):
引用 楼主:
京东呗,机箱&CPU 有套装来着,比自己分开买便宜百来块

你这块居然可以插拔CPU 求购买链接。

网友:
自己搞的文件服务器,重在低功耗,这个配置貌似供货有些高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