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下,商品房的马桶管道已经有存水弯?

楼主(2021-09-05):
如果没有存水弯,没有安装马桶或马桶内部的水已经干了,排污管的味道会倒灌进来。

但如果有存水弯,会导致马桶冲水的流畅性,所以TOTO建议如果有存水弯,就只推荐直冲式马桶,不推荐虹吸式马桶。

网友:
确实是有排水弯的

网友:
不一定,有的有,有的没有,我的房子交付的时候拍照了,直通的

网友:
拿跟铁丝捅一下看看,一捅到底的就是没有存水弯的

网友A:
据说现在有的商品房就是直的,比如我那新房业主群里人说是直的,容易臭,抠成本都抠成这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现在有的商品房就是直的,比如我那新房业主群里人说是直的,容易臭,抠成本都抠成这样了吗? ...

不是抠成本,而是安装了马桶,马桶内部就有存水弯。

外面的存水弯会影响马桶的冲力,看楼主位TOTO的建议。

网友:
商品房马桶的下水管没见过带存水湾的

网友:
被这问题问住了,拆过几次卫生间天花看楼上装修有没有漏,居然没印象有没有存水弯决定下次拆块铝天花确定下

网友:
东莞碧桂园的商品房,不带,直接是后走水。

网友(2021-11-17):
高层建筑一般在设计的时候  厕所会设计为马桶座便器,不会装存水湾,楼上的图片基本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看二手房,是高层的厕所是蹲便器,那么很大可能厕所地面会比房间其他地面要高。

那种几层的房子,如果是蹲便器的一般都会设置有存水湾,但这个存水湾包括其他同层排水管一般都会设置在厕所的降板里面,是看不到得,这种房子的厕所里只看到一根排污立管,

正常情况下,商品房的马桶管道是不会有存水弯的。

网友:
估计是分地域,在北方几个城市呆过,见到的都是带存水弯的。

看上面坛友说的才知道还有不带的

网友:
觉得马桶多带个存水弯好,不然掉个东西直接没影儿了

网友:
装修前拍照存档,好像阳台都有U型管

网友B:
有存水湾不是SB了。
PVC有湾的地方肯定有接管吧,
接管你懂吗?难免会漏的。
大便管漏的时候,你能想像那个傻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存水湾不是SB了。
PVC有湾的地方肯定有接管吧,
接管你懂吗?难免会漏的。

没有存水弯也有三通,接管不可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存水弯也有三通,接管不可避免

没有存水就不会慢慢滴了。
我这个次新房,不到6年,开发商的管就漏了。
物业良心,过来修好了。但是脸盆那边滴下来的水也不爽是吧!

网友:
我家污水管是没有存水湾,开发商的主管道在沉箱底部有个三通接出来一截管。我直接做管到马桶,用了几个90度弯头

网友:
有, 存水弯上面有个检修盖坏过,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