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给电路板剪边好用的钳子或者工具

楼主(2021-09-05):
主要是给液晶模块剪边。大部分液晶模块屏幕是非对称设计的,如果设计产品时,液晶屏的显示区域居中,那么有一侧就比另一侧宽不少。又想把产品体积控制的比较小,经常会尽量压缩空间。
就有了剪边的需求。就像图中这样,在不影响固定孔的情况下,单边减掉2mm左右,整体产品就可以缩小4mm。不过如果装的产品多,比如几百个,剪起来还是挺烦的,主要是工具不称手。手里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斜口钳,只有蓝色的这把钳子相对好用,不过这个也挺旧了,把手也不长,但是剪起来比较轻松。其他的大的小的,试过都不行。

这种需求,求推荐一个好用的工具。

网友:
铡刀伺候

网友A:
桌面小台锯
带靠山的那种
用金刚石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小台锯
带靠山的那种
用金刚石锯片

台锯粉尘比较厉害吧!感觉手工钳子好很多。铡刀应该也行,没看到合适的。

网友:
假货宝60大洋包邮

网友:
2mm如果边都是直线,砂带机是最好的。压下去几秒就磨走2mm,而且边缘也磨得不刺手了。

网友B:
lz你们真闲。。天天剪板子。。角磨机一下子就搞定了。。粉尘就找个专门的小隔间搞,搞完及时清理卫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们真闲。。天天剪板子。。角磨机一下子就搞定了。。粉尘就找个专门的小隔间搞,搞完及时清理卫生。 ...

角磨机又危险、效率又低、而且效果不好。我6楼的砂带机才是正道。小型砂带机几百元而已。

楼主:
主要是担心粉尘。同事是用角磨机搞,我更倾向于用锋利的斜口钳,剪板机是最理想的,不过没看到合适的,太大,大部分还写的最后1mm PCB。剪薄金属板还行。剪板机还担心PCB受力变形,会有质量风险。

网友:
建议外形放大一些,个头大,某些时候容易卖上价

网友:
這種屏幕可以選擇不帶 pcb 的版本,然後自己畫 pcb,這樣可以做更小